[电动] 修边机里这个电容是什么电容

楼主(2020-09-02):
牧田调速修边机上的,没有它也能启动。淘宝搜,tns3一堆,就是三线的,那么tns2就是俩线的吗?tns啥意思,问度娘也没查到。这个电容是不是安规电容?电动工具中主要起什么作用?

网友:
安规电容.
功能是:电动工具干扰影响到市电,这个电容用来滤波,稍微改善下.
可以不装,也可以装,影响不大.

网友:
消火花,和电网干扰

网友:
安规呗,杂牌一般都省了,正规点的不管电钻角磨机曲线锯还是修边机都有装

网友:
安规电容里的X电容,跨在火线和零线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