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世嘉手动把头维修

楼主(2020-09-02):
把头买个价格还好,就是不耐用;塑料第二次坏了;维修方案:1.整理切除废塑料,钻孔加3根3MM钢丝加强;2.耐热热熔胶加固平整;3.羽毛球手胶缠绕。如下图:

网友:
还是材质的问题,17年也裂了,当时ab胶粘粘凑合用用,18年去西藏,在折多山又裂开了,巴塘买ab胶粘效果不佳,透明胶带缠了一个结实,一直撑到回家

网友:
我选择买新的,换个样式也不错

网友(2021-02-05):
记得网上有奥迪的手挡头,很漂亮,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