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朗科的没过周岁的120G固态N500S

楼主(2020-09-02):
本地商家的。坏了。只有读不能写。拆开看看。开卡也没成功。可能没找到合适的工具。XM2258XT 的主控。百度颗粒竟然没有信息SDYNSGDMMC-128G NT1946.准备咸鱼二手出掉。
1背壳

2芯片

3芯片被面

3全家福

网友:
PCB双面板?   好吧

网友:
这种都是后打的,颗粒信息要用开卡工具看

网友:
居然只有一个颗粒!我有个120Gmlc金士顿改天拆下来看看!

网友:
想不到朗科也是垃圾做工了

网友:
不要把钱花在辣鸡上

网友:
找厂家质保

网友:
便宜没好货。不分品牌。只要便宜,肯定不是啥好玩意。

网友:
有点想收来玩玩

网友:
这个太便宜的还是不要用的好,买大的老的专业的品牌的还是比较放心

网友:
这款我早就有关注,但好像各种拆机的版本都不同,京东保5年的那种120G的最便宜才8十多,我当时想想还是忍住了,先用机械算了,别贪便宜了!

网友(2020-12-13):
在保找售后,过保自己处理

网友:
近来都买这个牌子的SSD,没什么特别。有所谓自家芯片的,价格还稍贵些。反正家里上网用,便宜就好了

网友:
我的笔记本上的2018年11月在京东买的金百达120G还没坏,当时110元吧。

网友:
前段时间收了一些低容量的固态,都是正品三星830,带缓存,用的是MLC颗粒,就是容量低了才64G的,还有几个东芝的MLC带缓存30G容量,东芝主要是想用在软路由或者是黑群什么的,稳定的很

网友:
只读不写?那是升级了还原卡功能。。。

网友(2024-08-31):
我也有一块,这能说,这品牌都躺平了,少入手为好

网友:
不到一年就坏了啊,那应该能保修吧

网友:
朗科U盘的发明者,可惜固态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