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各位坛友,需要库仑计的朋友想要库仑计具备哪些功能呢

楼主(2020-09-02):
各位坛友,需要库仑计的朋友想要库仑计具备哪些功能呢?任何觉得方便好用的想法都可以聊聊哦!说不定就有这样的作品了呢

网友:
要便宜,开源。

网友:
需要能蒸煮炸煎,都库仑计了还功能
买台车要它会飞,还是要能推?

网友:
功能方面,我觉得应有如下功能:
1、可蓝牙连接(最好是模块化)
2、可通过小程序查看并设置
3、有扩展接口如232或485等接口

网友:
简单稳定就好,不需要花哨的功能,基础的电压电流容量精准就行。

网友:
开发个电动车液晶表,带库仑计,单次里程,总里程,霍尔测速,时间显示,左右转向,大灯指示,即可。

网友:
蓝牙链接,APP查看设置

网友(2020-10-29):
迷你超薄,1~6串~~~

网友:
1.可以用于低压1.0v的放电量。(或者定义放电到指定电压,例如9V就停止放电)

2.自定义放电的容量单位,例如50/100/1000(安时或毫安时),到预设电量就停止放电。

3.自定义放电时间长,分钟或时。

4.接力放电总容量,例如一个电池放完,换其余几个继续放,可以显示更换次数和放电总量。

5.如果有导出数据就更好。方便以后对比参考。蓝牙模块,wifi模块从ip地址链接能在外面也可以查看放电情况,usb接口(或者增加时间日期。)

网友(2021-05-22):
高精度,带上位机可以查看曲线、数据,200块以内。100V50A范围。重点是高精度。

网友:
可显示电压、电流、功率、容量、运行时间、温度,自定义设定超限保护电量、功率、容量、时间、电流、电压、温度,自定义设定欠压保护,各类保护由1个端口输出,输出两路以上PWM三级阻容积分;输出一路自定义超温、超电流、超功率启动分扇。输出一路开关机信号。到手后自己增加模拟部分,可以diy电子负载或数控电源,也可以仅作为表头。

网友:
先把基础做好才是主要的
能做到几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