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混合龙头阀芯

楼主(2020-09-02):
冷暖混合龙头漏水,清洁瓷片上的杂质沙子,涂上润滑脂,OK
台盆的一般是小的是35mm,淋浴的一般大的是40mm
漏水还有一种原因是阀芯上面的阀芯铜盖没有旋紧或者用久松动,这种直接旋紧就好,
和外面的装饰盖没有关系
附上安装拆卸步骤。
预算0元自己拆。
预算十元买个阀芯,自己换。
预算三百打电话叫师傅换个全新整套龙头

网友A:
没有一丁点金属,厉害!

网友B:
陶瓷的啊,耐磨自润滑

网友C:
台湾99牌,淘宝上也是几块钱一个,存了几个,够用啦,等我也买几个,急的时候也用上,我这里小县城,都没有这个东西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湾99牌,淘宝上也是几块钱一个,存了几个,够用啦,等我也买几个,急的时候也用上,我这里小县城,都没有 ...

对对对,一个9元10元的,台盆的一般是小的是35mm,淋浴的一般大的是40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陶瓷的啊,耐磨自润滑

对对对,润滑主要是那个扳杆,是不是这叫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一丁点金属,厉害!

这种阀芯基本都是这样的,金属的是那种老式旋转的,那种容易坏,寿命没有这种耐用

网友D:
謝謝分享,有些圖片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謝謝分享,有些圖片糊了。。。.

嗯,手抖了

网友E:
请问楼主,用什么润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用什么润滑脂?

图中有呀,透明硅脂

网友:
台湾久久,便宜好用,家里备了几个。

网友F:
混合阀芯也通用吗  厨房菜盆不知道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混合阀芯也通用吗  厨房菜盆不知道能用不

只要打开方式样扳起的,就一样

网友:
我买的五块钱包邮的也不错。

网友G:
这东西只要塑料不坏 过几年保养一次 就一直能用下去吧?几年前我加的水龙头一开水就从手柄那漏水 当时不懂 就找卖水龙头的网店 他说阀芯坏了 让我花15给我邮过来一个原装的 结果新的到了后准备换上去才发现那个固定阀芯的螺丝松了 拧紧后跟新的一样 而刚邮过来的这个新阀芯手柄开启的位置跟我老的还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东西只要塑料不坏 过几年保养一次 就一直能用下去吧?几年前我加的水龙头一开水就从手柄那漏水 当时不懂  ...

对啊,不是有沙就是六角铜盖松了。据说能用50W次
水管中的水通常里面有空气,流动就会振动,久了就会松动。

网友:
以前我家的也漏水,后来买了3个芯子,连换3个还是漏水,最后果断换整套……。

网友(2020-11-15):
面盆龙头很生涩,打算换阀芯,结果发现阀芯上面的压盖貌似被粘死了,怀疑JS逼迫换龙头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