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谁知道这个cpu有没有用?

楼主(2020-09-02):
谁知道这个cpu有没有用?具体参数是什么?网上查不到
wechat_upload15990117485f4efba41b901

网友:
Snow Ridge低功耗处理器,10nm的Atom架构,BGA封装无法拆卸,架构原因,性能应该不会很高。
建议找找看主板上有没有什么通用接口,可以尝试接一下进行开机。
如果主板上没有通用接口也不足为奇,这个CPU是最早期的工程验证CPU,可能确实没留一般人可以用的接口。
如果可以点亮的话,这个CPU的发热通常不会太高,平放主板,在上面放个青鸟级别的,甚至放块铝散热片(最好有个风扇)基本就可以散好。

网友:
英特尔10nm工艺虽然短期不会出现在桌面级产品上,但轻薄本、服务器、FPGA、5G等领域还是大有可为,比如针对5G基础设施(尤其是5G基站),英特尔就设计一款全新的“Snow Ridge”。该处理器早在今年初的CES 2019大会上公布,但没有透露详情,在英特尔退出5G基带业务后,如何推动Intel 5G业务发展也成Snow Ridge的重点。

英特尔Snow Ridge在最近的技术文档中悄然现身,基本架构图终于公开:可以看到一字排开的六个Atom核心区块(Core Tile),各有各的末级缓存(LLC),同时集成DDR4内存控制器(两条)、以太网I/O、PCIe 3.0 I/O、PCH I/O。

据了解,Snow Ridge不会采用传统的环形总线架构,而是新的网格架构,2016年代号Knights Landing的至强Phi首次引入,2017年进入代号Skylake-SP的可扩展至强,可以灵活高效地支持更多核心。暗示Snow Ridge的核心数不会少。虽然只看到六个核心区块,但是考虑到至强Phi每个区块由两个Atom核心组成,也让Snow Ridge最高颗提供12个核心,甚至不排除每个区块4个共24个核心设计。

英特尔在文档中也特意解释说,上述架构图只是一种可能的配置,不同型号的核心数、缓存容量不同。而在架构上,Snow Ridge也有望采用新的Trement。这是Atom(凌动)未来三代新架构的开端,重点提升单线程性能、网络服务器性能和续航能力。

网友:
ES工程测试版CPU,不建议使用

网友:
不花钱就是好东西,好像是I7或者服务器的测试U

网友:
板上开了4个装冷却装置的大圆孔-------好像验证试验板还未做好。要知其参数恐要等些时日撒。

楼主:
我看也是比较低端的测试品,到时当废品处理掉

网友:
测试版的,稳定但是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