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奇怪的症状-解压缩后文件里面的.exe文件无故消失

楼主(2020-09-02):
    起因是给老爷子个小本子方便他老人家出门旅游之余写游记和回忆录用,回家告诉我,word不好用,每次打开总有很多的警示,云云,我一看是当时我没有选择完全安装所有的功能导致的,小事情,重新完整安装一遍就是了。

    结果奇怪的症状出现了,只要解约出来的exe文件就自动删除了, 麻辣隔壁的,看来中毒了,赶快上杀毒软件 ,(原来是裸奔的)先上卡拉巴基的卡巴斯基,杀了一堆的病毒出来(病毒貌似叫1.dl,它感染了电脑里面的很多文件l),但是症状依旧,换nod32,说xp系统太古老,已经不支持了,那就国产的吧,统统实验了一个遍,流氓软件又增加了一群又一群,算了,用卸载软件全部卸载了,上360急救箱,根本就无法用,因为解压出来的exe文件自动小时,其他的扩展名为.BAT;COM 等统统无法存在,又换了个接客斯洛伐克的avrest 杀毒软件,无效,换德国的小红伞,说不支持破旧系统,换 bitdfend  也是不支持(搞得我心里直嘀咕,mmp的啥病毒这么厉害啊,这么多大牌子的杀毒软件都上了,就是找不到它啊,隐藏的够深的啊),黔驴技穷,百度来百度去,偶然发现电脑里面原来本身就存在的.EXE文件可以执行,可以安装,这就奇怪了啊,按照道理来说,不可能这样反常啊,事出反常必有妖。最终发现还是WinRAR的问题(期间用了什么好压之类的软件,也是如此,最终得出结论,首先是病毒感染,病毒修改了WinRAR里面的安全选项,只要解压出来的exe文件必然立即自动不解压出来,这样就给人一种假象被删除了)

   这个问题困扰折腾了我三天才解决,他妈的隔壁的病毒太厉害了打开设置。双击打开压缩包,点击选项,打开设置

在安全模块里,解压时排除的文件类型,去掉勾勾。确定,重新打开软件即可(病毒自动更改了这里的设置自动打钩了,以上搞定后,问题就妥妥的解决了。这里希望大家少和我一样,少走一些弯路,感觉WinRAR这里这个设置纯属于画蛇添足一样的鸡肋功能,徒然的举动,麻烦的隐患之源头)

网友A:
明明是病毒引起的问题,却让压缩软件背锅

网友B:
我一般都是花十几二十分钟重装,找毒太麻烦了。

网友C:
老人家还能用一点儿 word 你就知足吧!

要不,干脆就让老人家写 markdown 格式的吧,

至于照片,
妥善归类整理,
到时候按文件夹名称来找就是了,
文件夹命名为 《日期-关键字1-关键字2-...》 这种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明是病毒引起的问题,却让压缩软件背锅

没办法啊   不行重新做系统, 因为老人家写的文字太多了,我怕万一误删了或者少备份了一个 都麻烦大了,所以尽其可能的保留原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都是花十几二十分钟重装,找毒太麻烦了。

没办法啊   不行重新做系统, 因为老人家写的文字太多了,我怕万一误删了或者少备份了一个 都麻烦大了,所以尽其可能的保留原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人家还能用一点儿 word 你就知足吧!

要不,干脆就让老人家写 markdown 格式的吧,

哈哈 太小看我家老爷子了,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搞个院士都妥妥的,当年他老人家高考超清华大学快40分

网友:
来来来,发个病毒我看看。这年头,病毒都是稀罕物。

网友D:
这一通折腾下来,系统离重做也不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办法啊   不行重新做系统, 因为老人家写的文字太多了,我怕万一误删了或者少备份了一个 都麻烦大了, ...

我给比较重要的电脑做系统时候,一般先把原系统用ghost做一个镜像,保存下来再重装系统

一旦发现丢失文件,用gho浏览器打开原来的ghost文件,找回即可

网友E:
只看你标题三秒钟就想到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居然困扰了你三天时间。

网友F:
现在什么杀软好用?最好是免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什么杀软好用?最好是免费的

微软系统自带的最好了,还免费。如果系统版本低,卡巴斯基试用版,一个月后删除清理注册表,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看你标题三秒钟就想到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居然困扰了你三天时间。

对于了解的人没问题,但是我估计99.9995%的人都不了解这个WinRAR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一通折腾下来,系统离重做也不远了~

哈哈 是的啊

网友G:
别的没什么,就是了解到WINRAR这个功能顶一下楼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别的没什么,就是了解到WINRAR这个功能顶一下楼主了

这个奇怪之处是病毒修改的WinRAR设置,非人工修改的
另外平常就没有用过WinRAR这个功能,所以无从了解

网友H:
杀毒软件给你清掉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杀毒软件给你清掉了吧

是的  干掉了

网友:
我以为病毒都是杀软公司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