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是时候剁手了,又亏了,40块钱买台海尔液晶,以为捡了漏,没想到是个坑

楼主(2020-09-02):
  最近算了算一个月花费再垃圾佬的那也又上百块之多,实际得到的收益,却很少,却乐此不疲的淘这些用也用不上,卖也卖不掉,还占地方的东西
  这不,这又中招了,昨天发现一台海尔42寸液晶电视,初步观察了下无破损情况,官方防拆贴还没动过的,通电正常,窃喜了下,然后摸索这开机,竟然画面正常,生怕老板看到,立马断电,然后问了下这电视多钱,精明人真精明上次一个电视 说30给我这次一问说要50,问为什么,说是上次是32的这次是42的贵些,好说歹说40拿到,期间生怕他开机通电,左挡右挡 他没找到开关,也就作罢了,回去 兴冲冲的通电连上盒子一看,我去,我要去找把刀来,对了 等等 我先用收打完这篇帖子再说
  上图
  通电过一个分钟后 左上角局部黑屏

之前一开机正常的效果

问题越发的变大了,通电又十来分钟后,开始左边暗了 然后右边也暗了 整体暗下来了

断电重启后 又循环以上故障 开始正常,然后部分暗屏 然后全部暗屏 然后黑屏

产品型号

这据我之前的经验应该是背光板问题? 大家感觉像不像?
但是一想到要换灯条,头都麻了,我只换过个19寸显示器的灯条
也只拆过55液晶的灯条 碎屏的无所谓了,可这风险大啊,
而且还不能完全确定是不是灯条的问题
大家说呢?
是不是该剁手了

楼主:
还有 补充一点, 会不会不是灯板的问题,因为,重启后又能正常画面,过一会才出现暗屏,如果灯板损坏,会一直暗屏把,这状态更像是,电源电压负载不够,导致灯板供电不足的问题

网友A:
买的没有卖的精 , 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供电问题,就是灯板驱动,不行在优惠购买个虚标的灯板装后面

网友:
应该是灯条供电的问题,先检查背光电源部分。

网友:
我以前有个海信的32寸,用了十多年,年初有故障,开机正常,用一会感觉屏幕发白各种色差不正常,当时想送去修,后来就直接买新的了,这东西现在太便宜,新技术层出不穷,真不值得修。

网友B:
背光问题,LED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电路按理不会出现一个角落不行。看运气吧,有些屏换背光比较容易,有些就难度大。我就搞坏过一台55的屏。换背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的没有卖的精 , 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的确,那男人精明的很,上次我都我忘了是不是说的32寸的,只要看你很想要的苗头,立马价格就提上去了,这还是长打交道过后的价格。

网友:
灯条供电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拆机,看电源板,各项电压是否正常,顺着找灯板的供电
看看有没有鼓包的电容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的确,那男人精明的很,上次我都我忘了是不是说的32寸的,只要看你很想要的苗头,立马价格就提上去了,这 ...

废品站老板也向人抱怨:遇到一个精明买家,即便是长期打交道过后,依然偷偷摸摸的想捡漏,故意拦着我不让开机通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废品站老板也向人抱怨:遇到一个精明买家,即便是长期打交道过后,依然偷偷摸摸的想捡漏,故意拦着我不让 ...

哈哈哈哈,过于真实

网友:
没毛病的不会送废品站的

网友:
电视液晶背光板是串联,坏一个灯珠全部都不会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背光问题,LED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电路按理不会出现一个角落不行。看运气吧,有些屏换背光比较容易,有些 ...

相似遭遇啊,50寸换背光,最后装回时一时心急不小心磕了边角,万幸稍微偏色,老人家不在意。

网友:
要想杜绝后患,少去就是了,不然你还得被坑些无用东西回来占地方

网友:
傻子 居然还现场不想检测通电的?你不上当谁上当??

网友:
难道这是海尔的通病!我也有台58的海尔,黑三分之二的屏,一直那样,应该是灯条或驱动坏了,修过电脑的背光,还真没修过电视的!

网友:
四十块钱还叫坑吗!主要是你家不缺电视,不然修好看电视还是不错地!

网友:
40元钱能玩几天,还是划得来。万一修好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