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德国TEUFEL蓝牙耳机,最失败的一次维修经历。

楼主(2020-09-02):
儿子的蓝牙耳机一端被刮掉了,右侧耳机线整体从控制器中拔出,让我给接上线。
今天的主角——TEUFEL蓝牙耳机。

盒子内芯——绕线盘。

耳机。

去掉橡胶套,不能无损拆解。

拆开控制器,卡扣、粘接设计(这是维修失败后拍的照片)

板子。

另一面。每个耳机有5条线,两条耳机线,阻抗15欧姆,两条电池线(每个耳机里面都有一颗锂电池),另一条线不知用途。

拆掉线。

揭掉二维码,蓝牙芯片型号。

板子大小与7号电池的比较。
接线图。

看马云家有售,还比较贵。

维修的惨痛经历:撬开控制器(基本无损),取出电路板,把右耳机线穿过控制器的橡胶套管,根据板子上残存的线头颜色,确定线序,焊接完成(由于板子比较小,焊接也很吃力),试机正常,很开心。下步就是把板子装入控制器的盒子里,把盒子粘接上就OK,惨剧就发生于此,由于盒子非常小,将板子在装入盒子的过程中引起短路(后焊接的线挂锡稍长,又没有用绝缘胶导致),最终导致蓝牙芯片发热严重,开不了机,这次维修以失败告终。
谢谢围观!

网友:
损失惨重,生命不熄,折腾不止,继续努力,再创辉煌

网友:
生命的活力在于折腾了,恭喜老大有源源不断的精力:Strive:

网友:
我是做成了接收器转3.5mm的

网友:
又吃了喜欢留长线的亏。

网友:
还挺贵的那

网友:
耳塞部分继续改成有线,发挥余热吧

网友:
这蓝牙耳机做工看起来还不错,可惜是入耳式的....

网友:
如果只是主控挂了 eeprom没挂,可以马宝撸个vitin的那个蓝牙,到手把8645拆下来换上就ok了~

网友:
这个跟魅族EP51蓝牙耳机主板基本一样,按键与MIC开孔位置一样,感觉直接可以装进去,我买过一个才十几块钱。

网友:
有一个EP51,也是坏了。

网友:
小体积的物品这个焊接线要特别 注意,焊接线一长是很容易一压就造成有地方短路等故障的。

网友:
修不好,我就换成有线的。

网友A:
只看到一片pcb,应该有左右两个啊

网友:
我也有个类似的,想换单元,就是因为焊盘太小迟迟没有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看到一片pcb,应该有左右两个啊

左右耳机里面没拆,不知道什么样,这个板子是控制部分,就一块。

网友(2020-10-26):
小型翻车现场,搬个板凳来围观一下修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