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现在手机真心大,洋垃圾LG 怎么选

楼主(2020-09-02):
现在手机都6.6 寸,但分辩率1080P,那个粗粒大,相比没有5寸1080P看的舒服。
现在直接入话题LG,2K屏,如果你用过不防说一下。有什么V30,G7 屏又LCD 和OLED 屏 后者容易OLED 花屏。

1 几大优势  屏加音效 具体多好我也不知道

2 系统 原生不怎么样的,好像刷小米MUIU 系统 但有些功能会不适配。

先写到这里吧,一时没有想好

网友A:
LG的OLED 没法玩,*鱼上大量要么是漏液,要么亮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LG的OLED 没法玩,*鱼上大量要么是漏液,要么亮线,

注意到了,也就是掉在地上 很容易出现这样问题

网友:
目前就是G8和V50吧。关注了一段时间本来打算入手的。普遍说G8比较好。洋垃圾通病电池尿崩系统差。貌似lg刷MIUI还不成熟?市场的确乱各种组装瑕疵机尽量找有气密能下水的这种拆过的概率低。但至于屏幕啥的。只要钱到位不是问题

网友B:
哪里有可靠的二手苹果卖?苹果有4.7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有可靠的二手苹果卖?苹果有4.7寸的

狗东拍拍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