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废品再利用DIY些小东西

楼主(2020-09-02):
       炎热的夏季终于过去了,天慢慢转凉。前些日子,儿子跆拳道蓝红带考试,其中一个项目特技
踢10MM的木板。考试完后,地上扔了一堆被踢烂的木板,教练让孩子们把烂木板拿出去扔到垃圾
桶,被我拦下扔到了我的后备箱里。本来准备用这些木板做一些当地的民居模型,但是时间碎片化
比较严重,一直没有动手。

        某一天拆一个山寨的液晶电视,试了一下拆下的喇叭,在没有箱体的情况下感觉灵敏度还不
错,于是就试着用他们做了一对箱子,本来没报什么期望,当作消磨时间做个手工而已,但是实际
出来的声音大大出乎意料,声场很宽泛,结像也比较准确,总体来说这对只有2寸半的喇叭发出来
的声音远远超出了预期。

        后来看还有些木板,家里还有些以前拆的4寸的喇叭就又开了一次重新做了两个4寸喇叭的箱
体,只是本次最终结果是失败的,做出来的箱体受木板尺寸限制,先天不足,换了几种喇叭都没法
发出令人满意的声音。本文只是作为制作过程展示吧。

1、本次的主要材料,跆拳道特技产生的废弃物品,这种木板质量很差,但是有个优点就是易于加工。

2、废弃物品再利用制作的小台锯。

3、这样至少可以看出木板的质量,挑选按颜值以及尺寸分配制作后其所在位置。

4、切下来的四块侧板。

5、全部的,侧板、前面板、后盖板以及隔板。

6、裁切材料剩下的边角料又裁出来的小木条做加固用。

7、这是所有的加工出来的材料。

8、在划好线的木板上木条打好白胶固定好。

9、顶部优先。

10、除了前面板后的箱体大概。

11、内壁涂些白胶,把加工木板时下来的锯末木渣等撒在里边,可以起到吸音的作用减少
音响内部声音反射,二来也是物尽其用减少废物。

12、就这样沾个大概,总比内壁光秃秃的好的多吧。

13、前面板加强部分以及隔板,隔板此处的作用第一增加箱体的强度,防侧震。另一个
作用是间接增加箱体高度,也就是箱体内部气体传导部分长度,但是有个坏处,破坏了
箱体本来就不大的容积,这也可能是最终导致最后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有时间我会再找
一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14、简陋的工具,一把残疾的美工刀,左上角是有味道的,隔着屏幕大家闻一闻吧。

15、隔板以及前面板加固木条安装完成的样子。

16、前面板下加固木条。

17、除了前面板外已全部就位,24小时晾干白胶。

18、前面板开喇叭洞口,圆规画好圆美工刀割出来的。

19、勉强还算是挺圆的吧。

20、放上喇叭比划一下,这两个喇叭灵敏度不够,很多声音细节无法还原,装不装箱都不行。

21、引出喇叭线。

22、另外一个,献给喇叭焊上引线。

23、打个结,防止从后边扯掉。

24、就这个4欧20瓦的喇叭,如果是质量好的全频,这个尺寸已经可以发出非常不错的声音了。

25、试机,一共6只喇叭,四个品种,车机右边的是SONY的原装,跟防尘帽瘪了那个声音差不多,全
频因为带了高音头,声音稍好些。

接下来给大家看下上次做的

1、车机做了个木外壳,因为这个车机是前2DIN后1DIN,没有外壳那他的脸总是45度仰望天空,我受不了他那高傲的样子。

2、带个外壳看着也比单个车机好看不少。旁边就是第一次做的2.5.寸的小音箱。

3、几乎全是废品,前边这个网就是路过门窗加工厂人家不要的纱窗边角料,硬质的,应该是铁网浸塑的吧。

4、有些兄弟对这个感兴趣,这个基本也都是来自于废弃物品。点木板就不说了,废品收购站把能够换钱的拆去换钱了,这个没法换钱,拉了一车有一车的除去扔到垃圾站,我这在垃圾站捡回来的。上边那个临时靠山是麻将机上推麻将的零件,也是来自于路边。

5、装靠山拧螺丝把板子拧鼓包了,只好打磨一下。

6、凑合用,实用至上,不追求高大上,白菜能用尽可能不牛肉,工具而已。

7、主要部件来自于废品收购站,本来应该是个塑钢门窗清角机,动力和转速方面都还合适。

8、装的4寸的圆锯片,都是废品捡回来的别人扔掉的。

9、两块电木板用木板连在一起。

10、用清角机自带的电线和开关。

11、这侧木板开个口引线和开关就在这出来了。

12、这是很久以前跟风买的小台锯的东西做的小台锯,废显示器的背光组件里的亚克力板。这个只是做了这样一部分,因为这个尺寸正好适合这个垃圾桶,直接放在垃圾桶上边,工作的时候锯末会直接落在垃圾桶中,基本没有灰尘。还有几个捡回来的脚踏开关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这个下边装上脚踏开关就比较完美了,因为这种台锯的启停用脚控制配合一个电源总开关我觉得是最理想最安全的。

13、跟风的时候买的775,根本钜不动啥东西,现在上边装的是220V直流电机,直接220整流上电机。

14、同步带噪音太大,于是换了这种皮带轮,用的是那种圆的皮带,我这个不知道掉哪里去了,反正这个小锯片无法满足实用,基本不用。固定电机的那个是用3D打印机打出来的。

15、面上看这样的,亚克力板开洞攻丝,那些都是从底下固定的。

       昨天正在忙,在这边认识的一个瑞士的朋友和一个台湾的朋友一起过来找我,他们正在阴谋策划这一个什么零浪费项目,让我星期六去参加。本文所提到的这些小制作也完全契合他们所谓的东西,只不过我没有那个什么零浪费的概念。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我没有那么崇高的理想与观念,我只是一个穷人,并且是一个贫穷的爱玩的老年人,我所做的是因为我爱好这个,之所以会捡些废物回来,不是因为我如何爱护环境,只是因为我觉得有些东西弃之可惜。如同一个酒鬼,看见不饮酒的人把好酒倒掉他会不舍一样。电子产品是我一生的钟爱,而这些年我却在后悔当时为什么没有学学木工。收集的东西越来越多,尽可能的物尽其用吧,否则我这收集是不是跟垃圾场是一样的处所了呢?

对了,如果成都范围内在安仁、崇州这附近对零浪费感兴趣的,或者想多认识一些朋友的,可以留言。

网友:
看着像莎木板

网友A:
大家雀我问你,是不是你一年就发一个帖子?

还有一个疑问,当着孩子的面捡破烂,会不会被孩子嫌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雀我问你,是不是你一年就发一个帖子?

还有一个疑问,当着孩子的面捡破烂,会不会被孩子嫌弃 ...

这你都能发现,你这一说我回去翻了一下,果然,上个帖子是去年8月的。至于孩子嘛,现在还没到嫌弃我的年龄,大了不捡破烂估计也会被嫌弃……。现在各种捡,走路的时候也要捡些比如石头,竹枝那些,甚至别人扔的电瓶车的遮雨棚我也要跑去把里边的骨架给抽出来,儿子看到这些后也会喊我问我要不要。

网友B:
我看着像香樟木,楼主你在打磨下,便宜点买点水性漆试用装刷刷,会有惊喜,香樟木我自己玩过,就是硬度低了点,纹理还是可以的。结疤打磨后有水波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着像香樟木,楼主你在打磨下,便宜点买点水性漆试用装刷刷,会有惊喜,香樟木我自己玩过,就是硬度低了 ...

打磨了,漆也喷了,纹理到还是不错,但跟香樟木没法比啊,这木板6MM厚的我一个手指可以戳烂的,10MM的用壁纸刀轻轻一割就差不多能割透。

网友C:
废物利用,精神可嘉,向楼主学习,

楼主:
你说的莎木应该是杉木,但是杉木质地要比这个板子好。我查了下,
有人这样说:
表演板是用桐木做的,质地脆,击破的使用声音响亮。适合腾空旋转腿法的击破。
功力板多用松木做,而且要厚很多,顾名思义,是用来对功力进行测试的。

去淘宝找一下跆拳道木板,确实也是说桐木板。

网友D:
很厉害的,谢谢分享,木分了,点个赞。
可能这种木板太薄了所以效果不好?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厉害的,谢谢分享,木分了,点个赞。
可能这种木板太薄了所以效果不好? ...

不是木板太薄,是尺寸不合理,喇叭往里一放就感觉混乱一片瓮声瓮气的很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废物利用,精神可嘉,向楼主学习,

很多废物都是在某些人那废了,可是某些人还有用,所以,有必要让所谓废物运转起来,做到物尽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厉害的,谢谢分享,木分了,点个赞。
可能这种木板太薄了所以效果不好? ...

看后来把下边开了孔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着像香樟木,楼主你在打磨下,便宜点买点水性漆试用装刷刷,会有惊喜,香樟木我自己玩过,就是硬度低了 ...

香樟木就别想了,都是些速生木,

网友E:
同意楼上说法。这种木不适合做音箱。

网友:
练跆拳道,木板质量很差是重点!

网友:
隔着屏幕都闻到了一股骚气    手艺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意楼上说法。这种木不适合做音箱。

对于这个尺寸的小玩意,木板的质量几乎可以忽略,再垃圾的9mm木板,在深度宽度都不到10㎝,高度仅20cm的箱体,功率又不是很大的喇叭,这种破板子应该足够了,只是没有喇叭的参数,没法计算箱体的尺寸,即便计算了也会受材料的尺寸限制,很难达到满意的程度。

网友:
这木箱子得加海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