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柜机-内机-管温探头问题・_・?

楼主(2020-09-02):
我姐家的老海尔空调,柜机。今日清灰内机,发现电路主板上写着管温的线被剪断,重新接上一条20厘米长的胶头温度探头。被修过,但感觉不对啊。
1.管温探头应该是铜管探头吧,怎么用胶头探头?
2.探头放的位置不对吧?现在是吊空无固定,在内机风轮附近

我不会修空调,百度一下相关图片
温度探头

内机主板图片

我是不是该淘宝一条管温探头回来接上?
目前空调制冷约2分钟就停止制冷,只是吹风。过几分钟又开始制冷2分钟,如此循环。导致室温难以降到设定温度。是管温探头的问题么?

网友:
但可以吧,里面就是个温敏电阻,潮湿环境中塑封比较好,金属管的可能比较反应快吧。不放心可以去空调店直接看实物。

网友:
是管温的问题,量下看多大的,再买

网友:
塑料的可以吧,
我挂机就是塑料的

你这有二个探头?

从原理上说,如把室内探头放在管温处,到可能打二分钟就停机

用卡表看电流,电流大了停机就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老空调可能管温探头脱开或者插了相同阻值的其他温度传感器都可以工作,不过在极端情况下的某些功能可能丧失了。
新式的空调特别是变频的,管温探头稍微变值了都会整机工作不正常的,更不要说拔出来了。

网友:
金属头的是管温。塑料头的是测室内温度的。

网友:
金属的是管温卡在铜管上,室温挂在风机附近。量下和接头相连的两个电阻,一般和温度探头阻值一样。买一样的探头装上去,就行

网友:
内部的NTC温度传感器是一样的,外壳封装不同,其实主要是要判断准应该放在哪个位置正确。塑料头和金属头区别不大

楼主:
看更换后的管温探头这么不规范,类型和位置都不对劲。我怀疑修空调的不负责任的乱放管温探头,导致空调不能持续制冷

网友:
先用可调电阻接上去试试,确定不是其他问题再买。探头的好坏用万用表很容易量。

网友:
管温外壳是铜的,用金属弹簧夹片固定在铜管上,室温是环氧封装的,固定在回风网的附近,应该是个带螺丝的塑料夹

网友:
管温探头仅仅负责制热时检测铜管的温度有没有达到可以吹风的温度,达到了风机启动,没有达到风机不工作,避免吹出来的是冷风

网友:
如果急着用,没配件的话,把感温头剪下来焊接上个可调电阻(10K)就行,再调一下电阻,直到空调能正常使用就行了,我就这样应急修,B站上有很多维修视频自己云看

网友:
你先要确定是不是温感坏了

楼主:
淘宝找到了海尔空调管温探头的阻值,百度知道了探头不分正负极。
3元包邮一个回来接上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淘宝找到了海尔空调管温探头的阻值,百度知道了探头不分正负极。
3元包邮一个回来接上试试 ...

它本身就是一个热敏电阻哦 电阻是不分正负极的  还有 你这个探头应该放到进风口位置 不应该放风轮位置 风轮是出风口 如果探头检测到出风口温度过低 CPU误以为是室温 就会命令压缩机停止工作
确定探头安装位置正确的话 应该考虑是室外机问题 可能压缩机热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本身就是一个热敏电阻哦 电阻是不分正负极的  还有 你这个探头应该放到进风口位置 不应该放风轮位置 风 ...

同意,探热的都是装在吸风口的,装在吹风口不停才怪呢!

楼主:
淘宝货到了,装上了,目前看起来制冷正常。
这个放在蒸发器上的铜头管温探头,位置不好,在深处,而且有几根铜管挡着,拆装费劲。
也许这就是修空调的懒得在原位置装管温探头,随意把探头吊在空中的原因。唉……
测了修空调随意安装的管温探头阻值,阻值还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本身就是一个热敏电阻哦 电阻是不分正负极的  还有 你这个探头应该放到进风口位置 不应该放风轮位置 风 ...

柜机室温探头是在风轮处 以为是挂机

网友:
写着管温,说明这机器已经被修过,换了通用板了。。。
人家这么接可能是应急用吧。。。你打16度试试看。。。

你这个应该不是管温出问题了(如果2分钟制冷特别好,估计是室温探头有问题。如果制冷不好,就要查压缩机了)
建议还是找师傅看一下吧,现在空调很便宜,可以考虑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