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求教 这个飞亚达怎么拆表把

楼主(2020-09-02):
这个飞亚达怎么拆表把

网友:
离把手最近那个孔,用一个顶一下,表把就能出来

楼主:
第一个就试的他
推到最头顶
拉到最头顶 都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就试的他
推到最头顶
拉到最头顶 都不行

不是有个箭头了吗?在螺丝旁边,按压那里,有个弹片

网友A:
没记错的话,美优达的有很多推出把杆的机关在侧面,夹板上其实都有箭头标出来了
表冠拉到二档,机芯这里一般都会露出一个尖脚,用针之类的东西按住它,同时再拉表冠,就可以连把杆一起抽出来了一定要按住同时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记错的话,美优达的有很多推出把杆的机关在侧面,夹板上其实都有箭头标出来了
表冠拉到二档,机芯这里一 ...

感谢 感谢
搞定了,表把推到最里面
有个小弹片
压住就取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