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网红玩具狗的套路-拆解摇头摆尾汪汪叫

楼主(2020-09-02):
网红玩具狗,可爱是挺可爱,价格也不贵,二十来块钱,摇头摆尾前进后退还会汪汪叫,有意思,买了一个玩,
谁知没三个月就哑巴了,拆开看看

先看侧面,模样倒是可爱的,四只脚已经脏了

底下是电池仓,有螺丝固定,一个机械开关

做工不行,负极弹簧已经不翼而飞,弯曲金属片勉强固定电池

从电池仓四周开始剥掉布偶外皮,脱掉四只脚和尾巴,
外皮关键部位是热熔胶粘接在塑料支架上

继续脱掉,发现有个破洞的纸皮,应该是发声系统,
原以为是牛屎片加喇叭,没想到是这么简单的纸皮鼓风发声,真是简单粗暴,
成本是降下来了,寿命却大打折扣,难怪三个月不到就坏了,哑巴了

原本是这样上下折叠鼓风发声

一个玩具小电机,整机没有pcb,除了电池仓、电机和开关,没有其它元件,纯机械

取下发声器,脑袋里面空的

带簧片的喇叭是用热熔胶粘在纸板上,纸板外面裹一层油纸密封,里面有一根弹簧复位

真的是太简单了哈哈哈哈哈,寿命堪忧

继续看前进后退部分,四只脚连到曲轴上

撤掉螺丝,看到头和尾巴是联动,两只右脚联动,两只左脚联动,左右脚相反

设计这个玩具的人还是很厉害的,我觉得这个机械结构在玩具里算比较复杂了

相当于两套曲轴,一个管头尾,一个相反的轴管左右脚

电线很随意在连杆旁边,说实话,容易断线

小电机的减速齿轮,一颗茶色,剩下都是白色

头部的连杆

最后复原装回去,这个表情真是醉了

哈哈哈哈,这种玩具真的只能新鲜一阵子,然后在厌弃的时候寿命也就到头了,
佩服厂家的策略。
看完点个赞再走?

网友A:
难道大婶是撸来自己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大婶是撸来自己玩?!

。。。。。。。。。。。。小孩玩的哈哈,别人的好歹还有个led发光,这个太简陋了,现在想想,二十几块有点坑,最多值十块钱。。。。。外壳全是回收塑料

网友B:
我家也有个,给我闺女买的, 才几天,尾巴断了,又几天,腿动不了了,再过几天也叫不动了。拆开一看塑料断的断,齿轮磨的磨。

网友C:
时常勾引孩子去购买

网友:
九几年就已经有了,开始以为是塑料玩具锤容积仓哨子加杠杆,看到楼主拆解图才知道是纸糊。

网友:
好狗狗,人类的忠实朋友。。。。。。

网友:
网红=忽悠人

网友D:
想起来我小时候有个苏联的布偶玩具熊,一拉尾巴就会尖叫吐舌头。实在搞不懂毛子十分之一的恶趣味。那里头的构造就像钢卷尺一样,带动小风箱吹哨和吐舌头。 这个还在呢,收藏起来了。

网友:
所谓网红玩具真的大不如前了

网友:
小时候挺渴望电动玩具的~

网友:
不明白这个是怎么发声的,难道是风吹响的?

网友E:
10几岁时看上商场的遥控直升飞机,烧油的那种,只要几千块,不给买

网友F:
我是第一个点赞的。
家里好像也有一个会动的狗狗。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几岁时看上商场的遥控直升飞机,烧油的那种,只要几千块,不给买

哈哈,英雄不问岁数,十几岁的几千块没按地上揍应该就算幸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几岁时看上商场的遥控直升飞机,烧油的那种,只要几千块,不给买

过分了啊哈哈哈哈,十几岁的时候几千块能买辆摩托车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第一个点赞的。
家里好像也有一个会动的狗狗。

后来才知道这种狗狗不是新鲜事物了,以前没关注过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起来我小时候有个苏联的布偶玩具熊,一拉尾巴就会尖叫吐舌头。实在搞不懂毛子十分之一的恶趣味。那里头 ...

果然恶趣味哈哈哈,遇上熊孩子分分钟把尾巴扯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也有个,给我闺女买的, 才几天,尾巴断了,又几天,腿动不了了,再过几天也叫不动了。拆开一看塑料断 ...

。。。。。。看来是质量堪忧,回收塑料强度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常勾引孩子去购买

打开开关,能跑能叫还能摇头晃脑,确实还蛮有新鲜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