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路易华登45W灯泡

楼主(2020-09-02):
两款P30灯泡,做工都还可以,一款路易华登,另一个被刮去logo,,没有logo用的艾华电容

网友:
还代风扇,散热和驱动板都还过得去,不错呀,路易威登啊

网友:
类似汽车用的什么LED大灯,所有使用主动散热方案的LED照明灯具都不会长命的,除非是长期工作在无尘环境。

网友A:
路易威登10W 15W 18W有好几个,拆开过2个,用料都不错,但细节一团糟。铝基板和散热片接触处毛刺多,不平整,热传导差,真是金玉其外。

网友:
居然带上小风扇了,看来很热的工作环境了

网友:
謝謝分享,灰塵有點多

网友:
风扇在高温下含油轴承容易缺油,应该用双滚珠轴承好些。容易吸灰尘只能经常擦洗保养。

网友:
风扇真是吸尘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易威登10W 15W 18W有好几个,拆开过2个,用料都不错,但细节一团糟。铝基板和散热片接触处毛刺多,不平整 ...

需要手动抹上散热硅脂,不过用料确实 不错!

网友B:
还自带风扇这东西一定非常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自带风扇这东西一定非常热

实测功率42瓦,开灯5分钟,灯头烫手,里面温度保守估计100瓦。这还有风扇,没风扇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易威登10W 15W 18W有好几个,拆开过2个,用料都不错,但细节一团糟。铝基板和散热片接触处毛刺多,不平整 ...

就是细节比较毛糙,我买的两个28W改了电流没那么热了,然后涂了硅脂效果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