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微波炉断断续续加热是什么情况?一般是哪坏了?

楼主(2020-09-02):
如题.
一般情况用中火间断是有节奏的.
最近出现问题,就是加热是不固定的.有时可能等一分多钟才加热几秒又不加热了.
加热时间非常短.
转盘和灯泡正常.机械式的微波炉.
一般是哪坏了?
还能加热,应该磁控管没坏,还有点修理价值.
希望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拆开,看看有没有插头接触不好,另外,一般会有温控开关贴在炉膛已防止炉膛温度过高而自动停机的,重点检查一下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不不就是解冻功能吗

网友:
我的微波炉也有这个问题,好像是过热保护了,稍过一会就又能加热了。用得少,也就没管了。

网友A:
换高压二极管,即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高压二极管,即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这种现象是二极管击穿了?
还是其他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现象是二极管击穿了?
还是其他的?

没有击穿,是这种高压二极管内部是多个二极管串连的,微波炉用年头长了(旧了)高压二极管工作不稳定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击穿,是这种高压二极管内部是多个二极管串连的,微波炉用年头长了(旧了)高压二极管工作不稳定现象 ...

没有配件都是现买,能确定是二级管吗?
还是那个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击穿,是这种高压二极管内部是多个二极管串连的,微波炉用年头长了(旧了)高压二极管工作不稳定现象 ...

多个串联的用万用表能测出来是不是他坏了吗?
没测过这种串联的

网友B:
看看定时器和继电器的触点

网友:
最好拆开拍电路板给坛里的达人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定时器和继电器的触点

最近看了不少资料.打算这几天拆开看看.
定时器如果坏了这个要怎么测?现在我也最怀疑定时器和微动.
因为是机械版的没有继电器,这个可以排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看了不少资料.打算这几天拆开看看.
定时器如果坏了这个要怎么测?现在我也最怀疑定时器和微动.
因为是 ...

我妈家的微波炉,遇到故障现象就是断续加热,换了定时器就好了。至于说怎么检测,我还真没量定时器,就是根据故障现象判断的问题点,时间用久了触点的接触电阻越来越大,导致触点烧了。这些配件tb买都很便宜,你可以把可能用到的零件都买点回来,要不万一是其他配件故障你还得重新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