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创] U盘折断,搬F后,无盘符求指导

楼主(2020-09-02):
人的U盘折断需要数据,他去买了一个U盘空板
买了个空板,布局完全一样,到手插电脑显示盘符,搬存储芯片,对应位置搬的,然后不出盘符,不懂,懂的指点一下

网友:
如果排除焊接问题,就是颗粒有问题,或者固件坏了

FLASH只要没问题,数据还是可以提取的。收点费用的事情

网友:
建议测下闪存芯片是否能正常识别id,然后补焊下检查有无连锡,还不行则主控也要搬,有些主控带加密的,或者有些不同批次的微码可能不同不能通用,主控刮一刮飞线还是可以的

网友:
量产一下吧

网友:
把旧的主控也一起移过去看看。
群联有的必须搬主控才行的
还是不行的话要么虚焊,要么颗粒被高温淦炸了固件

网友:
旧的主控本体没坏的话,移到新板子的焊盘上飞线补救一下吧
两批次主控的小版本不同的话,也可能会导致彻底不识别

网友:
主控也要搬过去的,

网友:
必须要用原装的主控件

网友A:
圖片不夠清晰,
看起來有幾處疑似連錫了,另外就是主控也要搬啊。。。
說量產意見的似乎不對吧,會清掉內容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片不夠清晰,
看起來有幾處疑似連錫了,另外就是主控也要搬啊。。。
說量產意見的似乎不對吧,會清掉內容 ...

原来的主控物理损坏了呢,引脚没有连锡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的主控物理损坏了呢,引脚没有连锡

主控物理损坏,估计要上大家伙了
放大镜上看看有没空焊连锡的地方
没有的话估计是主控里面带了程序,识别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的主控物理损坏了呢,引脚没有连锡

如果真要救数据的话就主控断了脚的那一排飞线了 剩余引脚非常小 极度考验耐心 先把另外3边歪引脚调好焊回去再飞最后一排 花点时间连手吧

网友:
你们仔细看。这主控报废了,不仅损坏一排引脚,主控反面的金属地都掉了,露出晶元了。这还搬屁的主控啊

网友:
我感觉,这个基本上是可以说:弄不好了!

网友:
找人收费恢复吧

楼主:
昨晚重新收拾了F脚,认真焊,洗完看,插电脑,好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晚重新收拾了F脚,认真焊,洗完看,插电脑,好了,谢谢

数据备份完,就不要再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据备份完,就不要再用了

为什么不能  又不是颗粒坏  注意备份就好

楼主:
可以继续使用

网友(2020-10-07):
量产完数据就彻底没了 您老这是杀人诛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