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华谊老款MS8218万用表折腾之路

楼主(2020-09-02):
       当初挑选国产四位半万用表时,虽然买了胜利VC86E,同时也看上了华谊MS8218,苦于这货物少价高,没舍得下手,前段时间运气好,在闲鱼无意间淘到一个有缺陷的表,因转盘坏了,换挡手感差,还很难精确定位,对我们这种完美主义者来说,真心不能忍受。拆解研究下。

       原来的样子,转盘轴断裂,用螺丝固定,外露影响美观,换挡手感差和定位不准,拆开发现这机器竟然是用塑料转盘自带的四个脚来卡位,在反复换挡下,塑料耐久度是个很大问题,久而久之断裂是必然的结局,真不知道厂家设计是怎么考虑的,就为了省那么一点点成本。

       铜片那一侧布局基本保持不变,局部优化了下,另一侧就大刀阔斧了,塑料卡子取消,全部换成弹簧的,弹簧经久耐用,就算坏了也还容易更换。

       新转盘制作好装配上,完美匹配。

       完美恢复,换挡手感一流。

       对比下胜利VC86E,直流电压,基本一致。

       交流电压,数值有点差距。

       电阻档,基本一致。

       电容档,也还算一致,这里要吐槽一下,华谊的机器测电容速度贼慢,电容容量越大越慢,让人受不了。

       最后,顺便把背靠也做了一个,这下就齐全了,剩下就是华谊的机器这个胶皮怎么这样的,会烂掉脱皮的,这设计真无语了,这个暂时还不知道如何处理,还请大家支支招。

楼主:
       补充点内部的照片,话说这货供电是6节7号电池。

网友A:
3d打印,铣床???

网友:
3d打印成本不低啊

网友B:
厉害了我的哥,那些塑料件也能做,还那么精细,把制作过程晒晒。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啊  换别人就扔了

网友C:
86E舍不得用啊?包这么好

网友D:
有技术真好,我的8218都这样了!我也只能眼馋你的佳作了!

网友D:
容易断的原因除了质量问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8218转起来,声音和震动太大,让人感觉随时都有崩断的可能!

网友D:
楼主,有空能帮忙做个测试吗?  我发现我的8218测量1K线绕电阻明显偏低,测量其它1K电阻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打印,铣床???

建模后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我的哥,那些塑料件也能做,还那么精细,把制作过程晒晒。

车间做的,其实也没那么玄乎。

楼主:
引用 网友C:
86E舍不得用啊?包这么好

倒也不是舍不得用,之前放着有灰尘,就找了个袋子装了,86E除了电阻档不稳定,其他正是个好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技术真好,我的8218都这样了!我也只能眼馋你的佳作了!

你的外皮都被你扒了,你改了两块3.7V锂电串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容易断的原因除了质量问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8218转起来,声音和震动太大,让人感觉随时都有崩断的可能! ...

这几天看了下,福禄克的转盘也是用自带的塑料来定位的,不知道福禄克断裂的概率高不高,如果不高的话,说明容易断还是国内厂家塑料材质用的也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空能帮忙做个测试吗?  我发现我的8218测量1K线绕电阻明显偏低,测量其它1K电阻没问题 ...

1K线绕电阻我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外皮都被你扒了,你改了两块3.7V锂电串联吗

不是扒了  而是外皮老化了!只能割掉了

网友:
楼主应该把制作塑料件的机器拍照发一下。让大家看一下什么什么样的机器,做的件这么精细。哈哈哈哈

网友:
查了一下价格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