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显示屏有一条线,是显示屏问题还是显卡问题

楼主(2020-09-02):
显示屏有条线,黑色屏时很显眼,那位大哥指点下怎么排查这样的问题

网友A:
不打眼就不用管它,等花屏了再换。

网友B:
像是漏光,紫薯布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打眼就不用管它,等花屏了再换。

看不清楚了,是屏幕问题还是排线问题啊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是漏光,紫薯布丁

看着屏幕上下跳动,看不清楚了大哥你会搞吗?教下小弟

网友:
本人有台双白线
应该是屏幕问题情况多

网友(2020-10-09):
看你这线基本是屏幕问题
直接把显示器的信号线拔下来,屏幕还会亮一会,看一下线是不是还在

网友:
液晶屏幕的问题
楼主不要折腾了

网友:
换个屏吧又不贵

网友:
应该是屏幕问题情

网友:
拍显示屏用闪光灯是不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