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考虑上太阳能给全家用电不知可行否,合不合算

楼主(2020-09-02):
在本地市场有二手的太阳能板出售,才500一块,200W的,36V的那种,现在家里已有一块在用,是用18AH的电瓶充电,没有用上逆变器,直接带动12V的电灯在用,

现在在考虑增加二块板,再增加二个电瓶,200AH的普通的电瓶那种,

电瓶要1000元左右一个,12V/200AH的,要二块,  1000*2=2000
太阳能板增加二块  500*2=1000元,
再加一个逆变器5000W以上,纯正弦波的那种,将近1000左右,总的费用大约是4000左右吧,不知这样的话,够不够给全屋的电供应 上
可以带动电热水器,这样全屋都用上太阳能电池的电了,现在一个月的电费是100左右,不知这样安装,合不合算,主要是考虑电瓶的寿命.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8340
看看这篇帖子吧,或许对你会有所帮助。

网友B:
你这个配置 带个电灯电视路由器,最多再带个冰箱还行,大功率设备不够,

12v200ah=2400wh,两块4800wh(旧电瓶容量更低),两块电瓶存不到5度电,加上逆变器的升压损耗可用约4.5度电,按照你100块的月均耗电量,还是不够的
200w的太阳能板两块,夏天天气晴朗的情况下约发2度电,除去升降压损耗一般达不到2度电了,淘汰旧太阳能板发电能力也不怎么样了,冬天效率更低

网友C:
电瓶费用可能比电费更低,可以考虑只给电热水器等可以白天用电的电器专供,不过还不如直接上太阳能热水器

网友:
内心充满“纠结”

网友:
上吧我的投资了1万块 3000w太阳能48v200ah锂电池太阳能板子也是2手的每天发电15-20度电 (末日电力储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配置 带个电灯电视路由器还行,大功率设备不够,

12v200ah=480wh,两块960wh(旧电瓶容量更低),两 ...

老哥是不是算错了

网友:
我家用全新的都不行,别说二手的了。如非条件限制,还是乖乖地用市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哥是不是算错了

哈哈,已更正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配置 带个电灯电视路由器还行,大功率设备不够,

12v200ah=240wh,两块480wh(旧电瓶容量更低),两 ...

12V100AH都1.2度电了。两块还不到0.5度电?怎么计算的啊

网友:
一万块钱,平均一个月我家用电100块左右,能用8年4个月。

网友:
楼主这个板子老贵了.二手的1块1W都嫌贵。
还不如买新板子,价格在2块每W左右.
还有就是12V逆变效率低.而且逆变器成本高.可以考虑二手通信48V铁锂.
还有就是板子得2500W往上.像电热水器什么的,设置在白天加热就好了.温度调高点.

网友:
200W二手板500,新的300W才3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8340
看看这篇帖子吧,或许对你会有所帮助。 ...

就是看到这个贴子,才想到发到这里来问下,一直在考虑要不要上太阳能板的问题,合不合算不合算的话,就不买 了,够我用电好几年了,

网友:
电池 是硬伤,投资大

网友:
划算肯定不划算的  但是重在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瓶费用可能比电费更低,可以考虑只给电热水器等可以白天用电的电器专供,不过还不如直接上太阳能热水器 ...

最省钱的方法是把太阳能发的电直接驱动空调。太阳越大,空调功率就开的越大。

就是得想个办法手动控制变频空调的功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2V100AH都1.2度电了。两块还不到0.5度电?怎么计算的啊

你这种深充深放,电池200-300循环彻底完蛋。

网友:
还得考虑到维护,估计会填很多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种深充深放,电池200-300循环彻底完蛋。

水电瓶难道是浅充浅放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