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今天拆了个tsop48的nand芯片顺便拍了个焊接视频 希望对新手有帮助

楼主(2020-09-02):
今天在一个光猫上拆了个tsop48脚的nand芯片 拆下来重新写数据,装机的时候顺手拍了个烙铁焊0.5引脚的视频,纯属班门弄斧,希望对希望DIY的新手朋友有所帮助。
这类芯片我还是比较喜欢用烙铁拆焊
<span style="color: rgb(0, 0, 0); font-family: "pingfang SC", "Microsoft YaHei", 微软雅黑, helvetica, arial, verdana, tahoma, sans-serif; white-space: pre; background-color: rgb(22, 22, 26);"><iframe height=498 width=510 src='https://player.youku.com/embed/XNDgzMzYzOTUzNg==' frameborder=0 'allowfullscreen'></iframe></span>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gzMzYzOTUzNg==.html

网友A:
用的什么拍的视频??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比我麻利多了,显微摄像头拍的?

网友:
要是我的话只敢用细头一个脚一个脚焊

网友B:
好像是焊锡不太好?我看有的拖焊从左拉到右,中间不会有焊锡残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拍的视频??

工业相机配显微镜头。做的显微焊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焊锡不太好?我看有的拖焊从左拉到右,中间不会有焊锡残留

焊第一侧的时候电风扇正对着烙铁吹,无铅锡熔点高没法化锡

网友:
焊这种闪存用废旧DDR内存练手最合适不过了

网友:
焊锡和头子不行,头子保养不够,不沾锡,温度开高了,对PCB损伤比较大。左手拿PCB和送锡丝(小指和无名拿板,食指和拇指捏锡丝送,这样操作助焊剂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右手烙铁,用弯尖头,PCB45度角,让锡重力流动,焊出来是非常完美的。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锡丝别往烙铁头上送再沾到焊盘上。而是直接把锡丝放到焊盘上,用烙铁直接去焊,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
觉得助焊剂少了,锡也有点差,还有烙铁头……总之:焊好就行啊!

网友:
拖焊~~LZ这是靠烙铁头吸附,其实用刀头可以把板子放倾斜,使刀头和焊脚间呈一定的夹角,例如5度或者10度,这样可以利用流动的锡自带的张力,瞬间拖走~~到最后两个脚时再用LZ的方法吸附连起来的锡

网友:
48脚 好搞 56脚 烙铁搞下来,脚容易歪。。。。

网友:
有没不用风枪只有用烙铁堆锡拆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