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也改论坛神灯Vavofo 低成本方案 加强充放电

楼主(2020-09-02):
看到也有别的坛友改造
这个坛友用的现成的ip5306小板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8599
这个方案的问题 我之前也试了试,在5V2A就行充放电的时候,电池端电流有3A多,原有的锂电池保护芯片性能根本不足以支撑那么大的电流。芯片上面的压降有100-200mv,实在是太大了,特别是充电的时候,会造成很大的滞回(电量判断不准) 充电还慢  而且原装的线还贼细,上面也有不小的压降。
另一方面 淘宝的模块板子实在是布线太垃圾了,功率DCDC布线走的东拉西扯

还看到也有坛友用ip5306 但是实在是太复杂了 自己画了个板子 加了一大堆非常冗余的器件,搞得贼特别复杂。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8762
本来原来灯里面的电路就支持边充边量 结果楼主用了更复杂的电路去实现

我的改造就比较简单
主要是只撸了一个 懒得专门画板了 就凑合下 ip5306小板+原有电路飞线改造
原理图
因为原装的锂电池保护芯片实在是垃圾 吧电池保护独立出来 用ip3005一片基础芯片 淘宝有几毛钱包邮的

画好的板子

3d预览

焊接好的实物

打算吧小板子粘在配种上 用导热可固化胶粘上 这样散热就不愁了
侧面打了led的孔

接线 胆大包天全用一个颜色的线
原来的5V1A芯片拆下来粘在壳子内部 以后要复原的话可以装回去
原来的锂电池保护芯片被我大电流充电玩挂了拆下来扔了

最后全部组装完成

放两节电池 测试下

充电
接着表似乎电阻有点大

不接表可以跑到1.9A

f放电充手机

用负载测测
空载

1A

2A

2.4A极限

就是有个败笔在这里 开孔开的不太好 有点点看不见了

楼主:
贴个PCB 谁用得上可以下载

网友A:
充放电这改造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放电这改造大了

其实改的也挺简单的

网友:
大佬的东西好玩 ,俺跟着玩!

网友:
不错 不错。。大神不是浪来的。。。

网友:
木牙膏啦,点个赞,这个芯片我也掳了好多片,还没画板子,这下省事了

网友:
大佬的牙膏…不容易啊…

网友B:
所以,改后,就是充电电流变大了是吗, 我这5V1A的充电头,就不瞎跟风了

网友:
很棒 很想造 然而 我忽然想起我并没有神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改后,就是充电电流变大了是吗, 我这5V1A的充电头,就不瞎跟风了

对 改后充电电流是5V2A

网友:
开孔开到底部不怕,用导光大法导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 改后充电电流是5V2A

我就用5V1A好了,不跟着瞎折腾了,

网友:
支持折腾   都打板了  该加个TTP223上去  这样方便触摸看电量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

网友C:
要是厂家用了这个方案出了新产品,会不会给楼主专利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厂家用了这个方案出了新产品,会不会给楼主专利费啊?

这个 也没什么技术含量吧?不给这个方案成本要高一些

网友:
大家都在撸 这个灯珠怎么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