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全新过期的消防防毒面具。

楼主(2020-09-02):
拆一个过期的消防防毒面具。单位过期的,全新。

网友:
这个做工跟3M的普通面罩也没有可比性啊。

网友:
有意思  ,见识了

楼主:
150大洋一个,单位每年都要更换百八十个过期的消毒面具。

网友A:
原来是活性碳过滤,有些好像是过氧化钠,把二氧化碳变成氧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活性碳过滤,有些好像是过氧化钠,把二氧化碳变成氧气。

眼真尖,我都没注意有吗,也许怕人没氧气窒息了吧。

网友:
就是防烟吧

楼主:
防烟,隔热,火灾中,大部分是烟雾中毒,和高温灼伤。

网友B:
活性炭可以用来烧火锅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眼真尖,我都没注意有吗,也许怕人没氧气窒息了吧。

一般只是过滤。有些可能像潜艇等密封的地方,需要配带有二氧化碳应急转换氧气的装置,具体成分不太清楚,只是从父亲听说过氧化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活性炭可以用来烧火锅吗?

我想应该可以吧,着火点应该不低,毕竟不是为了燃烧来的。

网友C:
好多内部橡胶都变形了,呼吸够呛了。。。。。。感觉也就那个防烟的功能还在。。。能睁开眼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多内部橡胶都变形了,呼吸够呛了。。。。。。感觉也就那个防烟的功能还在。。。能睁开眼睛。。。 ...

这个是真空包装所以看着变形,全新未使用过期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真空包装所以看着变形,全新未使用过期的。

你带一下就知道了,面部耦合器那个黑橡胶是漏气的。。。不能贴合面部的。。。即使在保质期内。。。

网友D:
这是火灾时逃生用的,不是3M那种日常使用的,不具可比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火灾时逃生用的,不是3M那种日常使用的,不具可比性

明白人,这用途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带一下就知道了,面部耦合器那个黑橡胶是漏气的。。。不能贴合面部的。。。即使在保质期内。。。 ...

这个是套头上带入方式还有个拉绳要拉紧的不然起不到作用,现实和图上对比才知道。

网友:
这是应急逃生用的,过滤式,不能自己产生氧气。可以防烟和一定浓度的有毒气体
但是,如果灾区氧气含量很低,那它就无能为力了
这种优点就是便宜,制作简便。如果是可以产生氧气的那种,贵了去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150大洋一个,单位每年都要更换百八十个过期的消毒面具。

不是三年更换一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三年更换一次吗?

我估计楼主单位好多个,然后到期年份不一样,所以每年都要换一批,这样也可以防止一下所有的都到期了,没有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