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十几块包邮的充电电动牙刷 修复按键和充电无反应

楼主(2020-09-02):
这个比较好拆, 拆掉刷头从头上一顶, 内部东西就出来了

电池

两节400mAh镍镉串联

电路板, 抹去标记的单片机

简单目测和测量后电路无明显异常, 猜测是单片机跑飞了.

只是焊开电池再重新焊接上就正常了, 果然重启能修复 90% 以上的软件故障.

没有仔细研究电路, 不知道换上锂电加上充电芯片会不会动力更强.

但没有MCU的资料, 不知道它耐压够不够.

这种牙刷结构还算比较可以的,有个传动轴, 偏振块更靠前一些.

这个同品牌牙刷的下个型号改用了手机上那种震动电机, 直接位于刷头附近(但比较靠后), 没有传动杆, 偏振块和电机无法分离, 无法更换电机, 而且很难无损拆开

这种使用通用N20电机构造的牙刷, 可以把电机换成碳刷的高速电机, 刷起来非常带劲

网友:
你这个完全没必要再折腾,还是100多的飞利浦好,线圈高频振动。

网友:
有点像铂锐的那个牙刷

网友:
最近刚入手铂锐电动牙刷,60元包邮,用起来也很舒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