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一台杂牌对讲(COE)硬读频写到宝锋BF-999上(三个信道有问题请教)已解决

楼主(2020-09-02):
问题已经解决,方法见20楼,还有下方提供几个用到的软件。

公司一直使用一种杂牌的对讲机,可能只有本地在卖,连某宝上都没看到,价格也贵,听采购说要两百多一台,打算使用别的品牌来替换掉。但目前公司还有不少使用量,一次性全换成本太高。所以先买两个下面这种宝锋BF-999来试试看。收到后发现宝锋的频率和原来的不一样,无法使用。所以采购送到我这里说看能不能把频率改了。

在论友@不长叶子的树 的这个两贴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147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051&highlight=%E5%86%99%E9%A2%91看到原来写频线是通过CH340转成COM口的,想起自己有个玩路由的编程器是CH341,也许也能用。找了个对讲的耳机接头,焊了三条线试试。

下载了BF-480写频软件,还真成功,已经读出宝锋的频率信息。

可COE那台死活读取不出频率,换了好多个软件也一样。后来在论坛找到@纵横天下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193&highlight=%E5%86%99%E9%A2%91原来可以直接焊下24C08的芯片用编程器读出来。
找了台旧款的一台坏的,已经没外壳了

就是这种COE对讲机,网上也找不到什么资料,官网也没有。

只剩下主板的也是COE,是老款的,大了一些。

右上角缺个芯片的是24C08,已经被我焊下了。

这是读出的数据,按坛友的方法,把频率编辑到BF-480软件上

方法在@纵横天下 的贴子上已经有了,我就不再写,但开始不懂QT/DQT那里怎么设置,所以都用默认选无,写上后发现只有1、12、16这三个信道是正常的,才知道这个也要和原来一样才能用。
又没找到怎么从编程器读取出的信息确认频率,研究了大半天才发现规率。

红色区域就是亚音码这坛友的贴子上已经有说过,但没说怎么算出就没说了,其实这规率也挺简单,可还是难住了我老半天,还有最后两个不知是多少。
比如:8个F是空,不管。第二个是两个B502,按前面频率是反过来写一样,这个也反过来就是02B5了,用系统的计算器改成程序员模式,选十六进制输入2B5,前面的0可以省略掉,然后改成十进制,就变成693,也就是69.3了。

按这方法找到了大部份的QT/DQT,可在13信道那是2C28,第15是B1A8,算出来的数字太大了,BF-480上无法直接填,不知还要怎么转换,请有知道大神指教一下。还有14的频率也不对,有可能我用这老款的本来就和新款不一样,这几天找找还有没老款还能用的机子试试。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mxzgljVhhxb8t-oayhpZQ
提取码:8zjy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0mFbrbv5TYHeBCUcVKMTw
提取码:xakn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TvH7j3K-l9iYqUEm_iDg
提取码:jkdm

网友A:
可COE那台死活读取不出频率!!!   可能是“加密”了!!!对于频率更改,有些对讲机(晶振)必须改硬件!

网友:
我有一台杂牌对讲机,不知道物业的频率,怎么能改到收听物业对讲机?

网友:
买个那种小的手持频率计 一按PTT就能测出频率 亚音的频率也能测

网友:
这种杂牌对讲机覆盖范围一般都不大了

网友:
示波器夹到天线上就可以测出来

网友B:
sdr接收机,百元以下,也能测出频率亚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COE那台死活读取不出频率!!!   可能是“加密”了!!!对于频率更改,有些对讲机(晶振)必须改硬件! ...

硬件应该不用改,频率差不多,一个是400-470,一个是400-480,13和15信道是因为亚音不知道而只能收不到发,只是14信道我在怀疑是不同款式用了不一样的频率,现在还没看到有同事还在用老款的,或者再找找有没新款没用的再去拆个来读取下信息就知道了,正常的机子不大想去拆,焊下芯片最后还要焊回,太麻烦了,反正现在这几个信道能用已经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dr接收机,百元以下,也能测出频率亚音

嗯,现在只有三个信道无法和原来的通用,已经大体够用了,对讲机已经交回,看领导怎么说吧,如果真的一定要用到那三个信道再去建议买个接收机看测下频。

网友C:
感谢提到,关于DQT  B1A8没法破解的问题,我有个馊主意。
把拿480写的那个机器,24C08给拽下来,拿写片写一段B1A8进去,焊回去拿480一读,估计编码的16进制规则就搞明白了。

网友:
买个对讲机解码器就行,淘宝,几十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提到,关于DQT  B1A8没法破解的问题,我有个馊主意。
把拿480写的那个机器,24C08给拽下来,拿写片写一 ...

嗯。这确实也是个方法。

网友:
都是大佬 可以自己弄个频率了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搞个对讲机测频仪(几十元的那种就可以了),测好频率(包括亚音),你在哪里买新机器,让商家直接帮你全部刷好。

不想买测频仪,就把旧机器寄去,商家会帮你全部搞定的。

网友D:
直接说你不会,不然以后这活都是你干。采购只管便宜和省事,第一次折腾,是你学习过程,很有兴趣,以后动不动给你几十台,不能用了也先找你检测,你心态就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说你不会,不然以后这活都是你干。采购只管便宜和省事,第一次折腾,是你学习过程,很有兴趣,以后动不 ...

唉,打工的有时有些事是推不掉的,这个知道频率后也就不会太麻烦了,写个频几秒的事。

网友:
频率都找出来了,去借或找一台建武TM471车载台,调到相同的频率,进入哑音扫描菜单即可扫描出哑音。
当然,淘宝买一台带哑音功能的对讲机测频仪也是是一个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说你不会,不然以后这活都是你干。采购只管便宜和省事,第一次折腾,是你学习过程,很有兴趣,以后动不 ...

有道理,深有体会。一个活你干了,以后就都是你干。哪天你不想干,好像就是你的错一样。

楼主:
今天没什么事,把能找到的写频软件一个个玩了下,没想真把那两个亚音码不知的找出来了。
其实也很简单,有个号称能写80%以上国产对讲机的软件KPG-87D,在上面随便编辑几个频率,然后保存,再用能编辑16进制的软件打开,比如:UltraEdit或编程器用的软件CH341打开这个文件,会发现在在00000020到00000110这段和用编程器读出的24C08的00000010到00000100一样也是关于频率的,所以直接把从24C08读出的数据覆盖掉,然后保存,再用KPG-87D打开时,频率和亚码就都出来了。
写上BF-999后完全正常,所有频率都能用了,那种小款的14号信道真的是不一样,找到个同事还在用的老款试了频率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