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请教各位,森林人6碟CD机,按键背光不亮,是接线错误吗?

楼主(2020-09-02):
我是把尾线红色黄色橙色接正极,黑色接负极,机器可以正常播放,就是按键背光不亮,请行家指教。谢谢!

网友:
有一根开示宽灯的线

网友:
按键可能是晚上开车灯的时候才亮??

网友A:
有没橙色线?

网友:
再找找一个背光线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B:
按图所示 在尾插中找到17和19脚,17脚接地,19脚接12V即可点亮按键灯。

楼主:
感谢楼上的各位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橙色线?

有,橙色也接到正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图所示 在尾插中找到17和19脚,17脚接地,19脚接12V即可点亮按键灯。

谢谢,按照你的图纸点亮按键背光了。我的尾线上没有小灯负极,只有橙色的线即小灯正极。小灯正负极都连好,按键背光就亮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给我回复的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