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闲的无聊拆个小米的门窗状态传感器玩

楼主(2020-09-02):
闲的无聊,拆个小米的门窗状态传感器。

采用一片cr1632纽扣电池供电,电池可以支持两年的工作寿命。

整个传感器体积很小分成两个部分磁铁装到门上,主体装到门框,用3M双面胶粘贴就可以了。

可以识别开状态和关状态,可以联动其他设备,也可以加入其他传感器同时判断。比如同时满足亮度低于50和检测到门窗传感器打开两个条件,就执行门口灯亮。否则就不执行亮灯。同时支持多条指令,同时作为安防模式下的触发报警条件之一。

内部做工延续了小米的一贯风格,非常紧凑黑色的电路板,是我喜欢的风格。

zigbee传输协议,需要搭配米家的网关使用。

这样小容量的电池可以支持两年可见耗电非常低,一颗钽电容作为储能电容使用,提供瞬时的大电流,以保证无线发送时的功率。

zigbee通信协议的芯片,实现与网关通信,旁边的玻璃管是干簧管磁铁靠近接通电路磁铁消失断开电路,本以为会使用霍尔可能是干簧管不需要耗电节省电力。

电池的接口金属片是镀金的,小米其他的传感器电池触点也都是镀金的防止氧化。

计划着改成cr2032电池,因为我有一百多个2032电池其他的传感器已经改成2032,这个空间小不容易改不行就外挂个电池座。

对了,话说cr2032电池怎么保存可以最大程度延长寿命啊,100多个我打算用一辈子的。

网友A:
以前这种门磁报警器就只有干簧管和几个阻容零件,现在居然用上I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这种门磁报警器就只有干簧管和几个阻容零件,现在居然用上IC了 ...

最早的就是声光报警,再就是无线射频,这个是无线zigbee协议的,连接网关

网友B:
这个真舍得用料了,还用上了胆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舍得用料了,还用上了胆电容

漏电小,能提供瞬时大电流

网友:
别换CR2032了,就原来这个挺好的,CR2032用是不会用那么长时间的,保质期一过,会逐渐失效的

网友:
这个属于早期5元那种只会叫的升级版~

网友C:
电池放冰箱冷藏室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放冰箱冷藏室

可以试试,5年前买的3个2032现在测了下还是满电状态,冷藏可能会保质期更长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