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kamoer小水泵简单拆解

楼主(2020-09-02):
论坛优惠购推荐的,实际4元搞到,这个玩具是不是会经常要换管子?或者是用一段时间轮子就废了?

12V  5w

转子的轴光溜溜的,这个完全靠管子压轮子么?

三个轮子

三个轮子沿着蓝色中间的圆孔转动,这是不是还要自己加润滑油,不然玩不到几次就磨废了。

轮子一面孔 一面是封住的。

就这了,就算买个电机玩玩

网友A:
这个貌似叫蠕动泵

网友B:
是输液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叫蠕动泵

不晓得,第一次听说,似乎是这么个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输液用的吗?

滴水浇花差不多

网友:
高档货啊,没有叶轮对水体的剪切破坏。

网友:
应该是蠕动泵,托盘的轴棍有点保持架作用。我见过书叶的蠕动泵是很多叶片按规律凸起凹下。

网友:
这个和网红泡泡机一样的水泵。

网友:
啥原理?硬挤压?

网友:
二十年前我在电厂时曾经在化学仪表上见过这种泵,管子肯定是需要更换的。

网友:
这电机,这结构,长久不了。
参见鱼缸水泵构造,那个是24小时工作的。

网友:
寿命肯定长不了1

网友:
蠕动泵一枚,管子是易耗品

网友:
自动洗手液机,也是这种泵

网友:
哈哈   我用过这个泵。就是这家的泵。我买的是2*4泵管的。自己DIY的感应出液系统。4月份买的。而且买的是号称圣戈班进口的BPT泵管。我是用来泵洗涤灵的,用了三个月,每天大概就是刷碗的时候才用,而且泵液量也不多(你想想,用来泵洗涤灵的,洗一次碗能用多少洗涤灵),结果就不出液了。检查发现,泵管变细变硬了。所以就不行了。那个泵管可是60多块一米的。买的时候以为能用好长时间,结果,悲剧了。3个月就完蛋了。后来买的硅胶管,刚用10天左右吧,后续会跟进使用时间的。
泵管虽然属于耗材,但是使用的时间和价钱太不成正比了。按我用途,怎么也用个一年半载的,结果三个月就完蛋了。卖家不予保修,说泵管是耗材。后来就买了便宜的硅胶管,看看能用多长时间吧。哈哈哈

网友:
这泵是怎么出液的,3个轮子是偏心滴?水没压力或管口向上行吗?

网友:
和我撒农业无人机上差不多原理,运行时间长了管子会变长,

网友:
什么原理啊,大神们科普一下。

网友:
对卫生要求高的都是这种泵,比如医院血透,用一次换一根管子。

网友:
蠕动泵,医药行业,化妆品行业,以及输送高粘度流体行业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