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3方案电脑电源改可调电源

楼主(2020-09-02):
一直想弄一个可调电源平时使用方便,尝试过电动车充电器改装失败两次,这次在厂里弄到一个联想电脑退下来的电源,上面有3843、KJ0823、393、DWA102四个芯片,看的我头都大了,还有一个独立的5伏辅助,开始查各种原理管脚资料,发现和论坛里的一个帖子非常相似,思路开始清晰了借鉴论坛的方案开始改装。    控制电路全是贴片元件,费老劲拆完3.3伏、5伏、393和DWA102两个保护芯片及附属元件,拆完上电发现没反应,又开始查原因

网友:
最基本的“电路基础”都没有掌握!!!还要搞“可调电源”  !!!建议你去拜个家电维修的师傅学习!!!

网友:
想改就不要改这么偏门的,现在电源也不贵

网友:
太费事,还得加供电电源

网友:
先去闲鱼上弄个明纬或贝尔的S350-27,十几二十来元钱就能到手。然后改装资料一大堆。

楼主:
没反应的原因找到了,是拆除393后给3843供电辅助电源光耦高电平没有了,连接5伏辅助给他个高电平就有输出了,最终改造是成功的,稳定输出3.5~27伏可调,电流太大了,5伏就可以到10几安,不需要加辅助电源。

网友A:
电动车充电器加辅助电源,我改了几个,电源电压,电流可调。7-60伏,就是电流有点小。

网友(2021-01-27):
可以分享下怎么改的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动车充电器加辅助电源,我改了几个,电源电压,电流可调。7-60伏,就是电流有点小。 ...

可以分享下怎么改的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反应的原因找到了,是拆除393后给3843供电辅助电源光耦高电平没有了,连接5伏辅助给他个高电平就有输出了 ...

不错不错,我改7500,494的一大堆。

网友(2023-03-29):
atx电源太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