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老吊扇,顺便清洗轴承

楼主(2020-09-02):
八九十年代的货,老钻石,很重。以前工厂用的,用没多久就拆下来放仓库了。后面拿来家里用。
今年总感觉轴承有缺油的声音,决定拆下来清洗。轴承里都是油泥,不得不夸洗喷油烟机的清洗剂,喷了几回就干净了。

网友A:
好屌的屌扇,那些奇怪的线圈是怎么安进去的?

网友:
老货用料就是实在,好

网友:
原来早期的绕组结构是错位结构的,铁芯单层槽,后来出现双层绕组。

网友B:
吊扇家庭很少人使用了,都是落地扇和璧扇的天下了:Strive:

网友:
20年前我家客厅就装了个钻石牌叼扇,夏天一开全屋都感觉很凉快。

网友C:
还是吊扇出的风感觉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吊扇出的风感觉舒服

对,吊扇的风是笼罩全身的,吹起来很舒服

网友:
小的时候老担心吊着的风扇会有一天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吊扇家庭很少人使用了,都是落地扇和璧扇的天下了

大部分家庭装了吸顶灯就没位置安吊扇了,不过空调的话再加一把吊扇,就非常凉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好屌的屌扇,那些奇怪的线圈是怎么安进去的?

一点一点放进去的   每个绕组多少圈在绕线机上面绕好长度和圈数 拿下来  一点一点放进绝缘片的槽中间去   然后折叠绝缘片 卡上挡片(一般是竹席的竹片)

网友:
好的钻石风扇不错,现在的就是垃圾。

一般家里还想用吊扇可以买个吊扇灯,也很方便。

老家安了一个远东的吊扇灯,用起来不错。
https://item.jd.com/44124620986.html#crumb-wrap

还有些木叶的,很有格调。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点一点放进去的   每个绕组多少圈在绕线机上面绕好长度和圈数 拿下来  一点一点放进绝缘片的槽中间去    ...

修电机老手,电机都是这样下线的

网友:
现在的房子层高,装吊扇,想想就可怕。

网友E:
调换线头可出现而种情况,①风扇倒转,②主副绕组调换,这主,副绕组看线径,匝数是一样的,不倒转就不会出现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换线头可出现而种情况,①风扇倒转,②主副绕组调换,这主,副绕组看线径,匝数是一样的,不倒转就不会出 ...

多谢老师指点。这风扇今年连续换了两个电容了,新电容上去好好的,转了几个月就慢了。是电容质量差导致的吧,买的是国内名牌电容。

网友:
这线圈看着就招人喜欢

网友F:
在韵达的物流仓储里装了好几个吊扇,半径3.5米,没错3.5米,一开几百平方都凉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韵达的物流仓储里装了好几个吊扇,半径3.5米,没错3.5米,一开几百平方都凉快了 ...

宜家仓库的吊扇,估计有10米直径

网友:
厂里的财产拿回自家用?侵占公司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