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diy电脑遥控解码器 电脑遥控接收器

楼主(2020-09-02):
电路图 二极管可以不接
就是把红外接收头通电 然后输出接到3.5mm插头线的左声道

我是用一个废机顶盒面板和5V电源还有带3.5mm插头的线
然后把3.5插头接到电脑的线路输入接口上(如果是笔记本就接麦克风接口也可以)

然后下载winlirc 打开文件夹cmd运行这个命令
然后按回车两次 输入一个按键名称 按回车
然后按下遥控器的按键 (除了空调遥控器以外的任何红外遥控器都可以) 重复几次操作录入每个按键的代码 然后记事本打开配置文件就能看到按键码了 然后用这个配置文件设置电脑遥控软件就可以遥控电脑了

网友A:
用遥控器遥控电脑?除了开关机还能实现其它功能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遥控器遥控电脑?除了开关机还能实现其它功能不?

除了开机以外其他操作都可以 winlirc接收 然后映射键盘 我用的音频口的红外接收 开机进系统后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