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什么东东

楼主(2020-09-02):
今儿得到一个不知什么用途的东东,像探测类的吧,不多说,先拆为敬。先外观

楼主:
就这样吧,NED。

网友:
应该汽车用的是电子狗

网友:
电子狗,有个雷达喇叭口

楼主:
统一谢谢坛友点评

网友:
串口通讯的雷达接受  嘟嘟 K  嘟嘟 KC   一般配合PAD便携导航使用

网友:
就是个狗头,里面是个雷达喇叭口,看接头应该是配合着车载导航使用的,通电会响K频,KA频。。。

网友:
电子狗的一部分,还应该有个雷达探测头。

网友:
电子狗
配合老式导航使用
从导航取电
你可以把MINI usb插头自己DIY个5VUSB接头
通电就工作了

网友:
流动测速的电子狗 配合导航用的 通5v电就能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