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淘宝上清一色的s2钢批头是真的吗?

楼主(2020-09-02):
(图片)

网友:
基本都还行吧,起码肉眼可见比CRV要硬,不过也别觉得标个S2就都一个质量,各个品牌的S2质量差别大也是真的,家用买蒲派和绿林就行了,都2块左右一根

网友A:
买了好几根,感觉硬度可以,长杆的批头有点歪,应该是热处理工艺不到位。

网友:
有的还生绣了,我买的绿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了好几根,感觉硬度可以,长杆的批头有点歪,应该是热处理工艺不到位。 ...

S2买过几家都是长的会歪,应该是普遍问题,CRV一般长的不会歪

网友:
上次我给坛友推荐过一个店家的批头,很耐用,本人自己用了好几年了,20cm长的批头也没有弯

网友B:
咸鱼维拉3块一根不香吗?

网友C:
除了爱锈没别的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了爱锈没别的毛病

有电镀的那种不生锈,没电镀的基本上都生锈了

网友:
S2 材料国产 台湾 的有区别,热处理有区别,热处理区别大了去了。

网友:
这个价格不能要求高,比膨胀螺丝都低,家里用足够了。

网友:
用建筑工地上的4级钢打造的工具那才叫一个硬呢。

网友D:
闲鱼拍了40多根,实在不怎么样,重载使用不行,咬螺丝咬不住,打滑,干不过威威彩刚,实际差了很多,威威值的推荐,国产的这种黑色也可以,只是硬度高,脆了一点 ,

网友:
我买的蒲派的硬度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闲鱼拍了40多根,实在不怎么样,重载使用不行,咬螺丝咬不住,打滑,干不过威威彩刚,实际差了很多,威威值 ...

这玩意闲鱼水太深我也拍了几根谁是日本进口的结果收到货同心度那个差啊没法描素不过硬度还是可以

网友:
S2又不是什么很贵的材质,还有D1的据说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咸鱼维拉3块一根不香吗?

感觉是假的  我买了几支  同心度不好啊 PH2还凑合  PH1歪的严重   按说 维拉不该这样吧

网友:
除非很贵的批头,便宜的长度超过100的都弯。

网友:
批头要那么硬其实没好处,容易花螺丝,批头和螺丝那个花我肯定选择批头,因为花螺丝处理起来很麻烦,批头花换一个就是

网友:
威威和双节棍用下来感觉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