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原价超十万的Digital Projection Eon6000投影机拆解除尘(简单篇)

楼主(2020-09-03):
承诺大家会发布一个原价超十万的投影除尘,一直没时间,终于逮着有空了。给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上一次除尘:日立投影机深度除尘换液晶片

PD EON6000投影,这个型号的机器有两种,度娘出来有的分辨率是1024的,今天除尘这台是1280的。机器重26公斤左右,双灯,每灯280W,一个灯芯小白点,一个灯芯白的很厉害了,对比图都是使用的旧灯测试拍摄,换新灯效果再上几层楼吧!
除尘有没有效果,还是先上对比图,看看再说吧。

整机外观,中规中矩,唯一遗憾是厂家竟然没有设计HDMI接口,但有一个DVI-D接口,通过转接头接HDMI信号,声音得单独输入。

首先得拆掉前面板【镜头前面的这面】和后面板【接口输入输入面】
顶部面盖【灯泡盖】是设计的卡扣卡在左右面板上的,整个顶部面板往后面板方向稍微用力即可,注意按键板排线是连接到主板的。别扯断了

取掉顶盖后,即可看到内部了,先取出两个灯泡灯架,再把灯泡从灯架上取下来,灯泡灯架都需要彻底清洁一遍再装回去,拧掉金属板1的所有螺丝,取下后再拧掉金属板2的所有螺丝,取下金属板2.

拧掉主板屏蔽罩螺丝,拧掉主板上的所有螺丝,把需要取下的各类接插排线做上自己能分辨的记号,防止装回的时候插错。把灯泡风扇盖上面的各种线拆开【打红框处】

拧掉风扇盖上的固定螺丝【1和2处】,用平口起子轻轻的撬开风扇盖【往灯架方向撬开】,注意看箭头,这个风扇盖也是卡扣后再用两颗螺丝固定的

取出主散热风扇和遮光网【是不是叫这个名字我也不清楚,根据它的功能来说,叫这个名字应该是可以的】,咋看上去还是蛮干净的呢,没什么灰尘呀!是不是就可以不用除尘了?

把风扇及遮光网清洁放一边待用,拆下色轮组件,这是整个组件,实际清洁还要肢解,得给传感器和色轮片都清洁干净后装回套件待用。

拆掉灯泡附件的光通铝合金盖子,可以看到内部的玻璃透镜了,打箭头的地方是遮光片【作用应该是AV MUTE吧】,这个得先拆下来,稍微注意点,别把遮光片给弄变形了,拆了这个才能继续拆光通部分的

把主板移开,看看,这个遮光片看上去像个啥?月亮?注意一会拆光通盖的时候,绿框的打胶螺丝不用拧,否则会导致图像边角出现色带

拆掉编号13的铝合金盖,看看吧,有多少透镜和玻璃【其实还有色轮也应该算的】,给每片透镜和玻璃除尘后装回原处,凡是用螺丝固定的玻璃或透镜,不建议去拆下来,就在机器上清洁,特别是编号7的光通,新人勿动!另外编号14那里是透镜和菱镜粘在一起的一个组件,菱镜后面是DMD,都需要除尘的。

由于整机内部的确比较新静,所有就没继续往下拆解了,当然像上图蓝色箭头那种地方,明细看得到也能做得到清洁的地方,肯定是不会放过的。至于逆向还原装机的过程,就没拍照了,也懒得啰嗦了。除尘方法很多种,拆了盖子用吹风吹一下也可以叫做除尘,但效果不大,我这也叫除尘,效果嘛,自己回到文章开头看对比图呗!

网友:
双灯机,高级货啊

网友:
过的透镜越多,光的利用率越低。

网友:
高级货,最喜欢看投影机拆解,虽然不怎么懂原理

网友:
太高级的机器了!!

网友:
当时的结构确实挺复杂的,现在集成度提升和非球面透镜,结构上比以前简化些。

网友A:
楼主,这个双灯,是如何实现汇聚的呢?靠45度斜面镜子,两只灯180度对方,45度斜面镜反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双灯,是如何实现汇聚的呢?靠45度斜面镜子,两只灯180度对方,45度斜面镜反射? ...

双灯投影机、放映机等机器不是说两个灯同时点亮的。而是两个灯可以切换着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灯投影机、放映机等机器不是说两个灯同时点亮的。而是两个灯可以切换着用 ...

大哥,此言差矣。我就是搞影院设备的,电影院的数字电影放映机,汞灯是多灯同时工作的,保证炸一只不影响放映,只影响亮度。具体参考机型:NEC NC900C NC1000C,巴可6E,SONY 515,515PE等汞灯型号。

网友C:
应该双灯可以同时工作不然设计来干什么,可以保证在白天不拉窗帘看

网友:
除尘之前的画面,有一种八九十年代的古旧感。除尘之后,有一种磨皮美白后的不真实感,辣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双灯可以同时工作不然设计来干什么,可以保证在白天不拉窗帘看

双灯或多灯的机器,均可实现长时间不间断工作【所谓长时间就是几天或更久不关机持续工作】,可以设定只让灯1或灯2工作,也可以设置灯1工作多久后换灯2工作,也可以两灯同时工作,如果在双灯同时工作模式,坏掉其中一个灯机器照样能工作,只是影响亮度而已。如果是双灯切换工作,那么切换到坏了的灯工作的时候就会报错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双灯,是如何实现汇聚的呢?靠45度斜面镜子,两只灯180度对方,45度斜面镜反射? ...

两灯180度对方,通过45度镜面反射,再通过凸透镜汇聚,镜面反射,凸透镜再汇聚,透过色轮,再汇聚,反射,最后应该是折射到DMD上的吧。

网友D:
除尘后是不是有点散焦?个人感觉
商用机为啥卖的贵,就是长时间使用稳定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尘后是不是有点散焦?个人感觉
商用机为啥卖的贵,就是长时间使用稳定性好 ...

拍照的原因,不是机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双灯,是如何实现汇聚的呢?靠45度斜面镜子,两只灯180度对方,45度斜面镜反射? ...

双灯,应该是利用棱镜的全反射,猜测是这样的光路

左右入射光在对侧镜面发生全反射,棱镜底面有涂层,发生镜面反射,这次反射光到棱镜斜面入射角小,直接透过,双光合一

网友(2021-03-22):
买了台NEC4100W+故障机,内部结构同竟然同这机器一样!!拆开来头都大了,机器结构太复杂了。机器一开始灯亮几秒就灭,闪橙色灯2下,温度保护,更换温度检测电路故障排除,后使用觉得亮度不足,又拆开光路把所有镜片擦拭了一遍,亮度提升了一些,但感觉还是不够,最后又把原机的短焦镜头给拆了,用一只SONY的液晶机标准镜头改造了下用在了这机器上,亮度竟提升了约一倍, 原来的短焦镜头光效率太低,近6000流明的机器搞得大概只有3000流明的亮度,这镜头也太坑人了吧?

网友:
这货是电影院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