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求助 :LED闪烁的实现(已经解决,感谢热心坛友)

楼主(2020-09-03):
一、用以下程序成功点亮了led,证明寄存器操作是正确的

/* 例程代码--led.S */
/* #define CTRL_BASE         0x44E10000   */
/* #define GPIO1_BASE        0x4804C000*/

/* TEXT_BESE                 0x80800000 */
/* SPL_BESE                  0x402f0400  */

.global _start /* 全局标号 */
/*
* 描述: _start 函数,程序从此函数开始执行此函数完成时钟使能、
*/
_start:
    ldr r0, =0x44E10854        /* GPMC_A5(GPIO1_21)寄存器 */
    ldr r1, =0x00000017        /* GPMC_A5(GPIO1_21)寄存器,模式7 */
    str r1, [r0]               /* GPMC_A5(GPIO1_21)寄存器,上拉[4:3]=0b11,模式7,[2:0] = 0b111 */

    ldr r0, =0x4804C134        /* GPIO1 OUT寄存器 */
    ldr r1, =0x00000000
    str r1, [r0]            /* 设置为输出 , 0 为输出 */

    ldr r0, =0x4804C13C        /* GPIO1 DATAOUT寄存器 */
    ldr r1, =0x00200000
    str r1, [r0]            /* 设置为高电平 */
halt:
    b halt                    /* 死循环 */

二、 于是想让灯闪一闪,写了以下代码,燒进去,灯一直亮着,由于没有学过汇编,不解,请教一下万能的坛友,说不定有人会呢? 谢谢!

/* 例程代码--led.S */
/* #define CTRL_BASE         0x44E10000   */
/* #define GPIO1_BASE        0x4804C000*/

/* TEXT_BESE                 0x80800000 */
/* SPL_BESE                  0x402f0400  */

.global _start /* 全局标号 */
/*
* 描述: _start 函数,程序从此函数开始执行此函数完成时钟使能、
*/
_start:
    ldr r0, =0x44E10854        /* GPMC_A5(GPIO1_21)寄存器 */
    ldr r1, =0x00000017        /* GPMC_A5(GPIO1_21)寄存器,模式7 */
    str r1, [r0]               /* GPMC_A5(GPIO1_21)寄存器,上拉[4:3]=0b11,模式7,[2:0] = 0b111 */

    ldr r0, =0x4804C134        /* GPIO1 OUT寄存器 */
    ldr r1, =0x00000000
    str r1, [r0]            /* 设置为输出 , 0 为输出 */

led_loop:
    ldr r0, =0x4804C13C        /* GPIO1 DATAOUT寄存器 */
    ldr r1, =0x00200000
    str r1, [r0]            /* 设置为高电平 */
    bl delay

    ldr r0, =0x4804C13C        /* GPIO1 DATAOUT寄存器 */
    ldr r1, =0x00000000
    str r1, [r0]            /* 设置为高电平 */
    bl delay
    b led_loop                   /* 死循环 */

delay:                //延时函数的函数名
    ldr r2, =0x10000  //伪指令,把r3赋值为0xfffff
    ldr r3, =0x0      //伪指令,把r3赋值为0
delay_loop:           //循环标号
    sub r2, r2, #1    //r2减一,类似c语言的自减1
    cmp r2, r3        //比较r2和r3的值,内部实际上就是r2-r3的操作,用于影响cpsr的z位
    bne delay_loop    //ne(not equal)条件执行后缀,当z=0时,就跳转到delay_loop标号
    mov pc, lr  //返回到主调用函数,lr装载的是跳转前pc值,子函数结束后,返回到原来的执行处

网友A:
奇葩
五个汉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葩
五个汉字

这位网友,为什么这么说呢?能再具体一点谈谈你的意见么?
欢迎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位网友,为什么这么说呢?能再具体一点谈谈你的意见么?
欢迎指教。 ...

为什么要整汇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整汇编呢???

这要从根上说:

在咸鱼上买了个20元的beagleboneblack板子,也就是蚂蚁矿机的矿渣;
于是要学armlinux;
想学系统移植就必须知道uboot;
想了解uboot就必须知道操作系统管理内存的方法,
而了解程序的加载地址、运行地址等知识,就得知道编译和链接  gcc  Makefile等
一般网上的教程:原子、韦东山、讯为等课程都是通过一个汇编的案例来讲解的
网上的uboot加载原理、编译等都能理解
也能根据教程用汇编写到特定地址点灯了
但是顺便就想:让灯闪烁一下,现在卡在这里了,因为不是科班出身、没有学过汇编
只会 c  c++ 和Python 这些。

网友C:
如果是主频12MHZ的12T 51,执行一条指令耗时1us,0x10000就是65ms,闪起来你也看不清。何况是主频高达1G的A8  ,所以你得试下再嵌套一次0x10000。仿照你的思路改一下:
delay:                //延时函数的函数名
    ldr r2, =0x10000  //伪指令,把r3赋值为0xfffff
    ldr r3, =0x0      //伪指令,把r3赋值为0
delay1:
    ldr r4, =0x10000  //伪指令,把r4赋值为0
delay_loop:           //循环标号
    sub r4, r4, #1    //r4减一,类似c语言的自减1
    cmp r4, r3        //比较r4和r3的值,内部实际上就是r4-r3的操作,用于影响cpsr的z位
    bne delay_loop    //ne(not equal)条件执行后缀,当z=0时,就跳转到delay_loop标号
    sub r2, r2, #1    //r2减一
    cmp r2, r3        //r2不等于0就跳转到delay1
    bne delay1
    mov pc, lr  //返回到主调用函数,lr装载的是跳转前pc值,子函数结束后,返回到原来的执行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主频12MHZ的12T 51,执行一条指令耗时1us,0x10000就是65ms,闪起来你也看不清。何况是主频高达1G的A ...

果真论坛有高手啊!
能说出A8我就已经信你了。

感谢老铁,小灯已经在欢快的闪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