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电动摩托车刹车开关可以喷WD40吗?

楼主(2020-09-03):
由于停车地方没有雨棚可以遮挡,已经被大雨淋坏了一个开关,弄到维修店去修,修车的看我不懂骗我说需要整个开关总成换掉,最后花了三十八元换了个二手的给我(起初给我给是兼容配件手感很差), 用了两个月又遇到下雨,这几天发现后刹车刹车时屏幕刹车提示时有时无,而且刹车灯也是时亮时不亮,肯定是又出现接触不良了,请问这种开关搬动刹车直接喷WD40有效果吗?因为实在不想自己换,一来没场地可研究,二来不知道怎么拆刹车线,本地换的话都是潜规则需整个刹车开关总成全换才给修,收费贵而且没有原装的开关总成可换。

网友:
能,只要不往刹车片上喷就行

网友:
那个开关拆出来自己换也就1个四方微动,0.x元。

网友:
肯定能呀,只要不往需要摩擦力的地方喷就行。

网友:
看到一般的摩托车维修工都是这么干

网友:
我原来也是喷WD-40,有些效果,但是注意看有的电动车的刹车开关带外套!

网友A:
可以,我连刹车都喷!

网友:
我的摩托车每个开关都喷,风吹雨打四年多,开关都没问题

网友:
如果直接喷都有效  那就是这类国产开关的硅胶外套根本不防水,倒不如设计成不要硅胶,而是用一推润滑油脂填满开关头,防水又润滑

网友:
经常往豪爵踏板的开关、支架、钥匙孔、右风扇喷WD40,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我连刹车都喷!

这么猛的人!

网友:
很快干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情况,主要是把手微动进水了导致接触不灵
把手拆开,把微动拿出来,用纸吸干水,再喷WD40
搞定收工。

原装微动确实比X宝买的好,X宝上没看到有合适且质量好的。

网友:
能  我看修摩托的就这样给我喷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