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下,ChipGenius识别为16G,但系统识别为2G

楼主(2020-09-03):
截图如下
想请教知情的,这闪存片是不是坏的不能再坏的原16G屏蔽而来的呀?

网友A:
是不是做过安装盘啊

网友B:
找个分区软件确认一下,是不是有隐藏的分区?
我见过16G屏蔽成8G的,你这个够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分区软件确认一下,是不是有隐藏的分区?
我见过16G屏蔽成8G的,你这个够狠 ...

DG里看了,没隐藏
这破优盘外壳还写着32G呢

网友C:
有比较大的可能是颗粒坏块太多
被厂家限制容量了

网友D:
楼主把这U盘量产一下?  说不定容量还能多一点,也可能坏块过多

网友:
一芯主控HOLD坏块的能力不错,可以尝试重新量产,说不定单车变摩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把这U盘量产一下?  说不定容量还能多一点,也可能坏块过多

我也没量产工具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做过安装盘啊

这是买来的新盘,估计是坏块太多,做了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比较大的可能是颗粒坏块太多
被厂家限制容量了

嗯,我一开始也这么认为,毕竟现在正常的盘都是TLC了,这个还是mlc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没量产工具哈

试试看这个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