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我这有个 创维JBL无线低音炮 想加装一个3.5给电脑用 原来是无线的USB那种...

楼主(2020-09-03):
我这有个 创维JBL无线低音炮 想加装一个3.5给电脑用  原来是无线的USB发射的那种...  可以指导一下吗?  不知道引脚怎么接  谢谢了

楼主:
谢谢了    在线等 哈哈

楼主:
大师们 帮班忙  谢谢啦

楼主:
是的
就是不知道哪个引脚

楼主:
小板是发射端     在哪个上面加比较方便 谢谢

网友A:
电脑用不就是USB无线就行了吗?为什么还要改成插线的?我也小白,想到的就是引三根线从电位器的入口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用不就是USB无线就行了吗?为什么还要改成插线的?我也小白,想到的就是引三根线从电位器的入口走线。 ...

试了不行      哪个USB发射端 里面是双排触电 10个针脚

网友(2021-02-20):
我也有一个 JBL创维低音炮 是COX接口 有线版的。但是接到去一些功放上和回音壁的低音输出口上却没有反应,接普通的莲花口双声道就有反应。我现在想接去电脑作为低音输出,应该怎么搞?

网友(2022-04-28):
我家也有一个,买电视送的,查了查里面除了PCM5100A还好,其他的都是垃圾,别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