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整个拆珠台

楼主(2020-09-03):
前面拆了个开关,以前买的PTC加热体,组合一下。
PTC装在铝合金里面

四个磁吸座

快接接头

开关

试温,53度就不涨了

保险烧了

直接短接

0.75A保险,烧了

装好加热

最高243度

不知道这个温度是否能拆灯珠。
各位大侠

网友A:
我是把突面朝上的,这样可以做到局部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把突面朝上的,这样可以做到局部加热

有道理

网友:
应该用沉头螺丝,突出部向上对于大的铝基板加热反而慢,时间长。

网友:
安全要注意哈

网友B:
我也有一个,取一个坏的灯珠,结果其他的没坏了也烧坏了,不知道你是如何取下来防止其他灯珠烧坏呢?

网友:
今天楼主评分以满,不能加了

网友:
偶拆灯珠就用PPR热熔器了

网友:
我都是用100瓦的电烙铁 上锡之后在要拆的灯珠背面直接加热然后更换的。

网友:
不知道烧水壶的加热板能不能改?

网友:
能不能拆不知道,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干活蹲着累不累?没工作台之类的么?

网友C:
焊锡丝有点老,T12不错

网友:
你确定这样测温度正确的

网友:
这样利用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取一个坏的灯珠,结果其他的没坏了也烧坏了,不知道你是如何取下来防止其他灯珠烧坏呢?
...

通电加热,用电笔试试铝板是不是漏电

网友:
用磁铁固定不可靠,我有跟这种看上去差不多的磁铁,居里温度只有100多度。

网友:
PTC温控版,250以内你要几度就几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锡丝有点老,T12不错

焊锡是80年代的

网友D:
200度出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0度出头就可以了~

过两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