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尝试无损拆解压柔光板的筒灯,大力出奇迹!

楼主(2020-09-03):
老妈家坏的一个筒灯,换了灯头
坏灯和驱动、盒子偶都带回家了

长这样

灯头一体铝壳的

接插件带防呆以及锁紧扣

铝壳背面孔基本被灯板挡住了
这种结构无损拆解比较难,这次用它练练

只能从正面柔光板下手
先在边缘钻1mm的孔,权当微损

用回形针弯了个小钩子

这样穿进去,打算提起来

but回形针拉直了都没动静,估计得上钢针了
算了,直接用撬棍吧

大力出奇迹,搞得伤痕累累

柔光片也碎边了,失败!

灯头里面

14颗5730灯珠,铝基板

目测烧的灯珠是短路

看着完好的灯珠压降偏小

把灯板撬下来

灯板刷的导热硅胶

结果大部分都没和铝壳粘上

看铝壳内部,是车出来的,走的速度还挺快

最后全家福

失败!铝壳上装柔光板的位置是有凹槽的,压进去就只能大力撬出来,无损拆解基本不可能了

网友A:
这种确实不好拆。不知道通过灯板中间那个孔  从后往前捅能不能成功。哈哈哈

网友B:
山货就不谈质量啦

网友C:
去年买过1元2个的刷单货,外壳薄得像纸,真正的无损拆,哈哈,里面一块阻容LED灯板,还不是铝基板。。拆完丢掉

网友D:
撬灯板会变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确实不好拆。不知道通过灯板中间那个孔  从后往前捅能不能成功。哈哈哈 ...

不行的,以前捅过类似的灯,柔光板中间会发白,甚至破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的,以前捅过类似的灯,柔光板中间会发白,甚至破裂

看来就是一命货。坏了就别想着修。不给你机会。

网友:
工艺差(灯板没贴合紧密)了点,缩短了寿命,壳子真心不错。

网友:
至少是个铝壳,还行,之前也拆过类似的,拆这个先扔开水里煮,有的需要热风枪整体加热,面罩软化时用个薄点的撬棒沿四周撬可以无损~

网友:
哎,元首,买手机电板就会送那种小拍子,吸住柔光板往外拉的那种,,,什么,你这个柔光板粗糙面是在外面的?那厂家是故意这么装配的一次性产品?

网友:
有铝壳板已经算好了,不过做工还是有待加强了

网友:
我拆个一个更大的,就是从后面那个孔捅的.无损,也没白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货就不谈质量啦

这倒也是,反正就是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年买过1元2个的刷单货,外壳薄得像纸,真正的无损拆,哈哈,里面一块阻容LED灯板,还不是铝基板。。拆完 ...

这个的铝壳还算厚实,就是做工太差

网友:
看来需要大力吸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撬灯板会变形吧

铝壳上孔有飞边,胶粘得少,撬起来不费力

网友:
基本就是一次性的,没可维修性

网友:
这接触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就是一命货。坏了就别想着修。不给你机会。

嗯嗯,基本没维修性

网友:
谢谢分享。这种厂家,品控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