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ifi3固件修改版最好还是不要用

楼主(2020-09-03):
我的Newifi3老毛子固件没有当主力路由用,而是设成AP接了个硬盘作共享盘使用,但老是出问题,每星期会一到两次不定时死机,共享盘上进行文件大批量操作会导致掉盘,最不能忍的是DHCP有时在设置关闭的情况下会自己开启,干扰网里其他设备取得IP

网友:
多半是你自己用的固件有问题吧?我刷过那么多老毛子,从未出现你说的问题。

网友:
新3硬改后非常不错,软件刷的潘多拉,基本忘了还有个他的存在了

网友:
我的newifi 3 当主路由拨号 k2p 放卧室覆盖  都很稳定  newifi 信号是差一点 不过还是很稳定的 看下上次更新固件了已经运行40几天了

还有一点  路由器负极  链接机盖上面的铝合金会好一点  祝你好运

网友:
最不能瘾是最大带宽只有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