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飞利浦吹风机(PHILIPS 1200W)

楼主(2020-09-03):
拆一个飞利浦吹风机,响声大震动利害估计风叶出问题了拆开来看看

果然是风叶断了一片,用亚克力胶水粘上装回试机恢复正常交差,忘了拍照

END

网友A:
这个飞利浦感觉跟松下一样,很小巧很简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飞利浦感觉跟松下一样,很小巧很简陋

我是不会买这种的

网友B:
这么高速、高温,能耐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高速、高温,能耐用吗?

风扇部位是冷风。不用担心。至于高速状态胶的强度就不知道了。看楼主的使用效果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风扇部位是冷风。不用担心。至于高速状态胶的强度就不知道了。看楼主的使用效果吧。 ...

用的时候当然没问题,问题是关了机后,热量会辐射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高速、高温,能耐用吗?

既然这样设计,就有它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时候当然没问题,问题是关了机后,热量会辐射回去。

它有一档冷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时候当然没问题,问题是关了机后,热量会辐射回去。

一般吹头都是先热风后冷风,冷风吹一会后,热量就很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有一档冷风

冷风,其实也是有加热的,只不过瓦数很低。看你那个图片,开关的行程这么长,就知道有冷风档。

网友:
飞利浦的确很棒了

网友:
应该用串励电机上的金属扇叶更好,不会像塑料老化断裂。

网友:
为什么我的飞利浦电吹风都是卡扣,根本拆不动,感觉我好像买了个假的,太难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