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哪位高手可以帮忙改一下FP6293电路

楼主(2020-09-03):
如图所示的  R1  R2 反馈电阻怎么更改为一个可调电位器   控制输出电压   不懂这些啊  公式为

VOT+=0.6(1+R1/R2)   有没有会改 啊  玩不转啊  输出最高为12V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把那两个电阻用一个电位器代替,FB接电位器的中间调节端。

网友B:
R1用200K左右电位器代替就比较好了。按公式最高输出12.6V。180K输出11.4V。

网友C:
R1串一个120K欧姆左右的电位器即可。电位器动端按须按固定的某一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串一个120K欧姆左右的电位器即可。电位器动端按须按固定的某一端

多谢多谢  受教  我这脑袋转不过弯  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个方法  ,  哈哈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把那两个电阻用一个电位器代替,FB接电位器的中间调节端。

这个方法应该不行吧   可调电阻两端固定端是固定的阻值  假如100K的电位器  把可调端FB调到95K   余量为5K带入公式     0.6*(1+95*5)得出12V      余量太大不好控制只能用到电位器的10分之一   不过还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用200K左右电位器代替就比较好了。按公式最高输出12.6V。180K输出11.4V。

恩这个方法确实不错可行  与上边的 方法相同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