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基于STM32F0驱动BQ40Z50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2020-09-03):
最近用到BQ40Z50芯片,这个片子是走的SMBUS协议,与IIC协议类似,本以为很容易,把平台搭好后,发送命令没有响应,然后在网上找相关内容,找了几个程序移植过来都不能用,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全都用上了,发命令的波形也是对的就是没有正常的响应,调试了3天都没有结果,正准备换个平台来测试的时候发现,等待应答的时候正常的波形是有一段长延时,试着在等待应答函数中加入了长延时后,通讯终于正常了,现将调试正常的程序分享出来,有需要的可以下载去用。
// Read_BQ40Z50_Data
uint16_t Read_BQ40Z50_Data(uint8_t Reg)
{
        uint16_t data=0,data1=0;
        IIC_Start();                    //发送起始信号
        Write_IIC_Byte(BQ40Z50_ADDR);          //发送器件地址写操作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Reg);                              //发送寄存器地址
        IIC_Wait_Ack();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BQ40Z50_ADDR+1); //发送器件地址读操作
        IIC_Wait_Ack();

        data = Read_IIC_Byte(1);        //读完第一个字节后发送应答信号

        data1 = Read_IIC_Byte(0);       //读完最后一个字节后发送非应答信号

        IIC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data=data|data1<<8;
        return data;
}

网友:
用单片机解锁笔记本电池被锁的教程及分析(电池管理芯片为BQ3060)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36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 20M币 好贵

想当初调试的时候如果有这样的程序别说20M币,1000M币我都愿意付

网友:
你好加我下Q好友吧 有事请教 493918889  或者微信也可以 surun1987

网友B:
BQ40Z50是不是可以用于笔记本电脑的电池,这个芯片的校准数据怎么写?
我用CH341模拟过SMBUS来解锁电池

楼主:
我分享的例程就可以写啊

网友:
看到题目就感觉是做这个的

网友C(2020-10-15):
专门注册了账号,不知道怎么充值,20M币值多少钱,微信支付可以吗

网友:
谢谢分享研究成果

网友:
牛逼 大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专门注册了账号,不知道怎么充值,20M币值多少钱,微信支付可以吗

100MB=1元

网友:
都是大神,赞一个。

网友(2020-12-12):
我接收的数据总是FFFF,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BQ40Z50是不是可以用于笔记本电脑的电池,这个芯片的校准数据怎么写?
我用CH341模拟过SMBUS来解锁电池 ...

是否解锁成功?

网友(2021-05-06):
很牛逼,真正专家

网友(2022-03-20):
有手艺的人就是不一样,大神。

网友(2022-10-18):
感谢大佬,非常感谢

网友(2023-05-28):
硬件电路图没有吗,我已经下载了附件

网友D:
要是没看错。这个要是看懂的话,就会和我这个帖子里的ch341怎么模拟联系上了,

怎么模拟ch341没人说

网友(2023-12-31):
引用 网友D:
要是没看错。这个要是看懂的话,就会和我这个帖子里的ch341怎么模拟联系上了,

怎么模拟ch341没人说 ...

你好!请问一下用ch341能解吗?我也有个ch341土豪金,不知道能不能直接用来用锁,我也有三块笔记本电池饿死锁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