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bdav远程文件传输,电脑不用工具远程访问家里的NAS(群晖)

楼主(2020-09-03):
解决的问题:电脑不用工具远程访问家里的NAS(群晖),相互文件传输。
前提:1、有自己的域名,或者可以内网穿透
           2、路由器需要做端口转发

1、NAS(群晖)安装WEBDAV server(威联通我没有也没有玩过不知道怎么搞)

NAS套件中收搜索并安装 webdav server

端口号默认,或者根据自己需要也可以修改。

2、配置路由设置端口转发

这个很简单根据自己路由器设置,详细教程问谷歌

3、配置你的电脑

在电脑中搜索服务

找到WebClient服务,并右键进入属性

将启动类型设置为自动,点击确定保存

需要手动进行启动一下

此时web服务默认是只支持https的,目测大多数机友都没有上SSL,就需要根据下面的操作开启http支持

按下图修改注册表

将默认值1修改为2

打开我的电脑,如果只需在远程电脑上访问NAS的某一个文件夹就选择添加一个网络位置

两次下一步后如下图

如果要在远程电脑上访问整个NAS的文件,就选择映射网络驱动器

然后我的电脑里就可以看到NAS文件了,可以轻松访问并相互传文件了,注意设置好权限不要乱删NAS里的文件。速度取决你的网速。

手机上有 群晖的 DS file APP 就很简单了。

网友:
威联通系统自带WEBDAV ,进入控制台、应用服务、WEB服务器、勾选启用WebDAV

网友:
技术贴,要顶起

楼主:
从NAS往电脑里复制文件被限制在了50M,有没有办法破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NAS往电脑里复制文件被限制在了50M,有没有办法破解?

群晖和威联通复制没有限制。我的都是10G拖动,一样正常。

网友:
web dav 试过,不好用
现在远程还是用openvpn

网友A:
我用的netdrive2,把群晖映射为本地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netdrive2,把群晖映射为本地盘

这个工具好像要收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工具好像要收费?

但是有破解撒

网友:
我用移动光猫HG8546M,的USB共享.现在这款二手货大涨,是因为这个功能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NAS往电脑里复制文件被限制在了50M,有没有办法破解?

可能是你的交换机的问题。或者nas性能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工具好像要收费?

RaiDriv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你的交换机的问题。或者nas性能不够。

修改电脑注册表解决了

楼主:
用这个工具设置几天也没 有连接上!!!

网友:
webdav没有ssl加密等于裸奔?我还是用ftps: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