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继续画图,9管2700A点焊机

楼主(2020-09-03):
听取坛友建议,管子数量可以不用很多,但是内阻一定要小。淘宝成品3个管子点焊机一样焊接,没必要搞50管,浪费资源。
所以开始画第二个版本,9管,2700A电流,使用4N0系列拆机管子,内阻才0.77mR。体积小,效果也好。

毕竟还是有些坛友有特殊要求的,比如我就喜欢大功率的,所以接下来在搞一版小体积5400A的点焊机。

网友A:
谢谢分享。。。。50只管子可以做5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50只管子可以做5套了。

50管的成品出来一个星期了,PCB都分给坛友了
重新再设计两款

网友:
我就说嘛,怎么会要50管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能用淘汰的锂电池做点焊机吗?比如4*13S的48V10Ah的电动车电池,改成全部52并,电流应该足够了吧,至于电量嘛淘汰前哪怕只能用5分钟用来点焊也能用很长时间了吧,焊几百个点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想法不错,就是不知道用什么线接出来, 难道超导体吗,一般的线1米长内阻10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能用淘汰的锂电池做点焊机吗?比如4*13S的48V10Ah的电动车电池,改成全部52并,电流应该足够了 ...

理论可以,实际不可行,均流做不好,那么就是离输出线近的很可能一下子就坏了

网友:
楼主这是用的什么单片机?可以直接驱动数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理论可以,实际不可行,均流做不好,那么就是离输出线近的很可能一下子就坏了 ...

均流不好是肯定的,但不至于很快就坏了吧,离输出线近的放电电流更大,输出电压跌到很低,但这不是过放只是电压都被内阻吃了,两次点焊间隔的时间里别的电池也会给它补电的,而且哪怕寿命短点也还是有不少优势的,充一次电焊几百次应该没问题吧,至于充电器小一点都没关系,晚上慢慢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均流不好是肯定的,但不至于很快就坏了吧,离输出线近的放电电流更大,输出电压跌到很低,但这不是过放只 ...

很有可能输出线近的电池电流太大坏了。
相当于电池短路了哦

网友:
小巧才是王道

网友D:
厉害了,9管,我的成品板才6管

网友:
比如我就喜欢大功率的,所以接下来在搞一版小体积5400A的点焊机。

5400A的电流恁大,pcb板上如何解决载流的?大面积敷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了,9管,我的成品板才6管

第一版50管的成品做出来了,这时第二版9管,还有一版18管

网友E:
做50管的吃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50管的吃多了

看到你的回复笑喷了。哈哈哈。

网友F:
你这个降压模块就。。。。。。。。。我也这么画过哈哈哈哈哈,直接利用了现成的降压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降压模块就。。。。。。。。。我也这么画过哈哈哈哈哈,直接利用了现成的降压板子 ...

哈哈,模块方便还便宜,才1.7元。

网友G:
10v、1ms、300N04安全电流只有50A

楼主:
引用 网友G:
10v、1ms、300N04安全电流只有50A

还是兄弟文档看的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