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速腾1.6脚窝灯改装,实现原厂氛围灯功能

楼主(2020-09-03):
1.6速腾pq25电气平台,简配了脚窝氛围灯。科技以简配为主。买车后就一直想着自己加装,但是平台低无法实现开门最亮,关门随仪表背光亮度变化,只能二选一。

汽车之家有车友通过2个继电器来实现,但是有继电器吸合的声音,继电器模块又比较贵。
本着花最少的钱实现原车功能原则,手里正好也有些食人鱼led灯于是开始想着在灯上做文章,开始折腾。
咸鱼淘的脚窝灯,5块钱一个运费自理。

背面vw四个圈标,不知道是不是山货。也没见过原车的啥用。

拆开只有一个灯珠,正反都有大面积覆铜散热。

加上两颗食人鱼灯。左右一颗,光源左右均匀。接15V烤半小时,微热。

电阻用热缩管包好。

盖上盖子,线从背面支撑卡口穿出,正好。

这样两路控制信号分别控制不同的灯就可以完美实现原厂功能了。
食人鱼灯接门控线,开门高亮,原接口接仪表亮度调节开关,随亮度调节。
剩下的就是走线了。。。

网友:
科技以简配为主

看着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A:
之前买过大众更换成自动大灯的那个组件,附带了一根氛围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买过大众更换成自动大灯的那个组件,附带了一根氛围灯.

这个是脚窝灯。氛围灯不想折腾了。得拆门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脚窝灯。氛围灯不想折腾了。得拆门板。

对,脚窝用的.门板那个是不是叫迎宾灯

网友:
这个思路好,不用多设备

网友:
这个思路好,不用多设备,学习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脚窝用的.门板那个是不是叫迎宾灯

是的,迎宾灯。开门点亮红灯,警示兼顾照地。

网友:
看起来真的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