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救命啊,ASM235刷固件失败,不认了。

楼主(2020-09-03):
以前的1153E刷失败了插上去10秒左右还认,这个235刷失败了直接不认了,咋搞啊?插上去完全没反应了。
求支招!  另外请教下,万一不行直接搞1351的固件贴上去行不?

网友A:
拆SPI自己改固件头写进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SPI自己改固件头写进去吧

一般重新买的颗粒有固件没有啊,我想重新买一颗算了

网友B:
第一次知道刷写失败这么一说,还以为就算刷写失败,刷写软件也能识别,继续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知道刷写失败这么一说,还以为就算刷写失败,刷写软件也能识别,继续刷 ...

的确是这样,插上去不通电了。现在把EPPROM取掉就可以了。因为开了卡后速度不正常,双贴BICS3跑分才200多,想先把固件刷一下,就成那样了。现在只能重新买颗EPPROM焊上去再刷。

网友B:
引用 楼主:
的确是这样,插上去不通电了。现在把EPPROM取掉就可以了。因为开了卡后速度不正常,双贴BICS3跑分才200多 ...

不用吧,用30元的编程器就行,还包邮,买个EPPRC太浪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确是这样,插上去不通电了。现在把EPPROM取掉就可以了。因为开了卡后速度不正常,双贴BICS3跑分才200多 ...

买个CH341A编程器,把SPI拆下来,擦除,再焊回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吧,用30元的编程器就行,还包邮,买个EPPRC太浪费了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CH341A编程器,把SPI拆下来,擦除,再焊回去就行了

感谢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买个CH341A编程器,把SPI拆下来,擦除,再焊回去就行了

这样重刷固件没有固件头吧?能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样重刷固件没有固件头吧?能行吗?

235CM没有SPI也能启动,把SPI擦除了,启动的时候不会加载到别的代码,起码能认主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235CM没有SPI也能启动,把SPI擦除了,启动的时候不会加载到别的代码,起码能认主控 ...

明白了,谢谢!

网友D:
镊子短接1、8脚,插电脑重新刷

网友:
我有一个578 进了刷固件程序,再退出来就坏了,没有刷固件。现在是短接能刷固件,刷完了还是不行,
忍吧,反正jd 买的退全款了,然后硬盘盒就留给我了

网友(2022-02-27):
引用 网友D:
镊子短接1、8脚,插电脑重新刷

好方法,成功了

网友(2023-06-10):
引用 网友A:
拆SPI自己改固件头写进去吧

不用拆的吧,短接主控旁八脚flash芯片(如Puya p25q40sh之类)1,8脚再插usb线,然后松开短接就可以识别并刷固件了。

网友(2023-09-25):
虽然是老帖,但是帮助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