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斐讯R1智能音箱硬改小爱同学固件v2.3

楼主(2020-09-03):
功能:
1.按键功能  单击 播放/暂停,双击 下一曲,长按 静音

2.蓝牙、氛围灯、dlna、airplayer开机自动启动(第一次连接蓝牙,请通过手机音乐APP里的dlna 连接播放歌曲> 断开dlna>蓝牙显示打开 )

3.关闭、打开 蓝牙,请对小爱同学说 关闭蓝牙/打开蓝牙

4,可以叫小爱同学讲故事,小品(例如:小爱同学  播放郭德纲的相声)

5.设置闹钟 (例如:小爱同学   设置 10点10分的闹。    注意 不能对小爱同学说  例如:5分钟后提醒我)

6.小爱同学  来点音乐   (停止单击按键)

7,需要控制小米智能设备的 可以登录小爱同账号(配置设备请在手机上的米家添加,只需帐号是同一个就可以直接控制)

问题
1,关于,音乐放一分钟就更换歌曲的问题(歌曲是会员歌曲,需要开通QQ音乐绿砖)

2.刷机后并不是小爱音箱,不能和手机小爱音箱app连接

3,登录帐号需要用处理 第3步 开启 webview

4.和小爱对话   一定要在听到 叮 一声后  再说指令

第一次开机会卡一点,后面使用正常
小爱的误唤醒,没法解决(等小爱app更新,可设置唤醒词就解决了)

cpu,定频最高频率运行(伤cpu,提升了速度)

注意:刷完机先不要断开 usb >直到配置完成

1.请将《小爱固件》文件夹下,boot.img,system.img,userdata.img 解压到,D盘根目录下

2.使用《刷机工具》文件夹下,AndroidTool.exe这个刷机工具(已经配置好)

3.使用《连接wifi登录小爱 》文件夹下,WEB配置登录小爱同学+QQ音乐.bat

网友:
我已经直接当无源音箱用了

网友A:
两年了固件还没解决,找个写app的把原厂app改一改资源链接不香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年了固件还没解决,找个写app的把原厂app改一改资源链接不香么

资源连接改成哪呢,总得有个服务器来提供资源吧,那服务器哪找呢,服务器上相应的服务、接口怎么弄呢?

除非官方流出服务器上的软件,否则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资源连接改成哪呢,总得有个服务器来提供资源吧,那服务器哪找呢,服务器上相应的服务、接口怎么弄呢?

...

接入百度,应该没几个钱,如果有人一起开发的话。我这边做AI早教机的,接入百度一台设备也就几毛

网友:
普通的机子怎么接入百度呢 。

网友:
我就等有完美 AUX方案了,改成音箱就可以了。。。

网友:
还有新额刷机包吗

网友(2020-10-18):
有时间是想折腾折腾这个坑货哈

网友:
R1小爱固件,我购买了却没有开始下载,再点击又提示我购买

网友:
你好说的广东佛山电风扇都是水电费电风扇是的

网友:
那就好过分的 发多少公司是否对地方

网友:
Thanks for share ~ 谢谢老铁~

网友:
貌似不错,有试过的吗?

网友:
找了蛮久了之前那个搞没了

网友:
xiebin给我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