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日本原装!刃之黑幕,磨刀石!

楼主(2020-09-03):
日本原装!刃之黑幕,磨刀石!是世界上第一种按照粗糙度进行颜色区分的磨刀石。也是日本顶级厨师、手工艺达人专用的高端磨刀石品牌,此款为日本协进工具店定制的批量卖品,与零售版相同的品质,但是分正反两面不同目数,更方便使用 99元!居家必备! w13912150229

网友:
奢侈家庭必备

网友:
99可以买多少把刀了

网友:
这种是合成的吧?觉得还是那种天然的好用点。

网友A:
五年前买过一块进口的刃黑1000目,黄色的。180大洋。真他吗的好用,用到现在,切削力一点都没有降,稍微有点弧形。楼主的货保真不。刃黑只有日本本土产,进口内销的话按说不会这么便宜,毕竟俩目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五年前买过一块进口的刃黑1000目,黄色的。180大洋。真他吗的好用,用到现在,切削力一点都没有降,稍微有 ...

托就托 还说脏话

网友:
你要是不说话吧,没人当你是傻子。你知道一块正品刃黑多贵,1000目到10000的一套磨刀石能上千,一般就1000-5000-12000,龙虾的更贵,你玩过刀么,一把普通折刀我要说买300你也觉得贵?蜘蛛冷钢什么的早倒了

网友:
我是来质疑楼主的刃黑是不是正品。我没见过双面目数的刃黑,而且要是正品,这价格确实便宜,就拍不是正品

网友:
磨刀石的水很深,新手不建议入手高价的磨刀石。例外楼主卖的这种磨刀石,其实自秏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买个真的水滴青也是很好用的,不贵